[综合] 用TL431判断电压控制继电器通断

楼主(2023-03-31):
本人在论坛是一位“花式潜水冠军运动员”。也是一位又菜又爱捣鼓电子的小白。今天想做个用TL431判断电压高低然后控制继电器通断的电路。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大神勿喷。

就是上图这个电路,把可调电阻换成NTC电阻是不是就等于温控继电器了。

网友A:
好像有点脱了裤子打屁,TL431完全可以不用啊,控制电压直接驱动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脱了裤子打屁,TL431完全可以不用啊,控制电压直接驱动三极管就可以了。 ...

呃呃呃呃,电压直接驱动三极管我知道。我意思是这个电路,把可调电阻换成NTC电阻是不是等于一个温控继电器了。

网友B:
三极管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比较好。

请问怎么样能让这个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呢!!多加一级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能让这个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呢!!多加一级三极管?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用比较器驱动三极管效果比较好。

网友:
用放大器或比较器都比这个好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就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呃呃呃,电压直接驱动三极管我知道。我意思是这个电路,把可调电阻换成NTC电阻是不是等于一个温控继电 ...

用一个NE555,接个温度传感器,就是个很好的温度控制器了,简单,可靠。

网友C:
在特定电压范围会不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特定电压范围会不停开关

是的,要他不停的开关保持在某个特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NE555,接个温度传感器,就是个很好的温度控制器了,简单,可靠。

哦哦哦,我也不懂,还是电子小白,现在还在探索期

网友D:
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向你这个,你可以画图,然后仿真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比以前方便多了,向你这个,你可以画图,然后仿真去验证

用什么软件仿真验证,本人小白不懂,劳烦推荐一个,希望是免费中文,英文的不会用

网友E:
431工作电压大于2.5V,你这电路被三极管基极拉低到0.7V,431无法工作,而且这电路始终导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仿真验证,本人小白不懂,劳烦推荐一个,希望是免费中文,英文的不会用 ...

这个一下把我难住了,我比你还要白。
电脑上好多画图软件自带仿真功能,我叫不上名字。因为我好奇劲过去了,就卸载掉了。
手机安卓版的有逻辑电路模拟器、电路模拟器、Droid Tesla Pro等,这些还是我查Google play商店安装记录,才记起来的。
看看其它坛友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1工作电压大于2.5V,你这电路被三极管基极拉低到0.7V,431无法工作,而且这电路始终导通。 ...

不能工作吗??我是小白,乱画的。一上电三极管工作,接通继电器,431检测脚的分压检测到电压超过2.5V然后431的3脚对地导通,这样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被431拉低从而截止,继电器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下把我难住了,我比你还要白。
电脑上好多画图软件自带仿真功能,我叫不上名字。因为我好奇劲过去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个方法也可以实现,不过有点复杂。

网友:
似乎行不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