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U口坏了的小米插排

楼主(2023-03-31):
   这个插排是18年在苏宁易购专营店买的,当时不知用了个什么红包,减免50,然后顺带买了几个2032电池,总共花了6.9,插排算是白捡,现在链接已经失效,不知道卖多少钱了
   插排做工挺好,应该是正品,只是U口标称支持快充,实际使用华为手机根本没有,可能对小米手机好用?不清楚,平时放沙发旁边用着倒也方便,前几天突然发现不能充电了,于是打开看看
1,没拍全身照,借用店铺宣传图片

2,背面产品信息

3,螺丝固定的,12合1上阵,很容易就打开

4,内部全貌,铜排貌似是一体的,没有铆接

5,看电路板,明显几处烧坏痕迹

6,壳体上也有痕迹,但是外面一点看不出来,看来真是阻燃材料

7,画圈处电源芯片,电阻(烧的太厉害,看不清楚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电容)烧的不像样子了

8,正面元件面没有什么异常

9,侧面场管也没有损坏,

  由于几个小零件损坏的太严重,不知道规格,参数,再加上电路板也已破坏,实在没信心修复,想着拆个华为快充把板子装进去,可是空间限制,也没法实施,只能先装回去了,等找到合适的再说了
   拆完收工!谢谢观赏!

网友:
通病了  我买了一个也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插排附带USB口都容易坏,而专门的USB充电头却往往可以用一辈子,难道厂家就不能用充电头的板子整合到插排里面吗,成本又不是相差很大。

网友:
可能是过热保护没做好,先找个模块电源凑合替代。

网友:
USB模块有卖的。
焊接一下就能替换。
小米的开关,以前宣传是JOEMEX的过载保护开关白色灯的,现在不用了吗?

网友:
这个就是唔福二安没快充得

网友A:
6.9元用了五年,平均下来一年才1元多一点,已经很超值了

网友:
都是不耐用的。

网友B:
黑塑料黑PCB,啥也看不清

烧了一片,把坏电路拆出来当个插排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元用了五年,平均下来一年才1元多一点,已经很超值了

当时不知怎么领的红包,50元,插排不到50,是47块几来着,为了凑数买了5个2032电池,是准备给车钥匙备用的,结果还买错了,应该是2025,6.9元是电池钱,插排相当于没花钱

网友:
当普通插排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塑料黑PCB,啥也看不清

烧了一片,把坏电路拆出来当个插排用吧 ...

当时是晚上拍的,光线不好,再加上都是黑的,确实看着费劲

网友:
当纯插排用吧。

网友:
早期整体干扰较小,芯片和变压器水准高。
20年有一批有干扰。
目前卖的又没问题了,换了别的厂家的IC方案。。。

网友:
一直觉得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放这么个东西,而且一直通着电,总觉得随时要坏。

网友:
设计有缺陷,u口供电加个开关,寿命就长多了。

网友:
应该是散热处了问题,网上好像有充电模块买

网友:
不喜欢这种组合,和楼上说的一样,单独加个开关最好.但是好像没有哪个厂家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