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首发:通过修改注册表来改变键盘按键映射的具体方法

楼主(2023-03-31):
最近买了新的笔记本,thinkbook16+。虽然新机性能不错但是因为键位和系统问题用着很不习惯。

系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与时俱进,但是键位问题真的很让人痛苦。
旧电脑是早期的G50-70,虽然被很多人骂垃圾,但是在我的“调教”之下,确实用着还算舒服,尤其是这个键位布局,现在都很难找到了。
就算是16+的键位布局也只是相近,但是用起来没有旧的布局舒服。

老本的键盘布局。右上角是home,end,pgup,pgdn,4个键。
但是新本子却在相同的位置设置了4个多媒体键。

除了看片子的时候,哪有机会用到那4个键啊?再说了看片子也不能不停的下一部吧?还是快进功能用的多一些吧?(bushi

我打字浏览网页时,习惯了使用这4个键,但是新本子这些功能上却全都是作为第二功能出现的,用起来非常不便。于是我便想办法更改。

在网上搜到的换键的程序并不好用。偶然知道了“按键映射”这一方法。相信应该有人搜过,网上相关的文章被传播的挺多的。
比如搜“
修改键盘按键映射
”就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内容。
很可能都是出自同一作者。我也是借鉴了这些文章,然后自己尝试得到了下边的成果。
下边我就直接就网上相关的文章的内容做下更细致的解读,方便坛友操作。

主要思路就是按照文章中介绍的,按指定的格式,在注册表中写入替换后和替换前按键的扫描码。

“hex:00,00,00,00,00,00,00,00,|(N+1)|,00,00,00,|{映射之后的扫描码(XX XX),原扫描码(XX XX)}|00,00,00,00”

“{}”内的内容,需要改N个键就写N组。中间的N+1,如果N=4,那么就写“05”

新建注册表项的位置就在:

计算机\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

名字为:Scancode Map,新建时选择 二进制值 !这个是网上其他文章没提到的。

(为安全起见,可以手动导出或者用软件先备份一下注册表)
然后右键点击,修改二进制数据。再将你需要改的以及原来按键的 扫描码 ,手动输入到 二进制值 那一栏(红框位置)。
这里建议手动输入,因为我按网上的写入注册表值并不好用。
具体按键的扫描码,需要提前查好,建议放到记事本中,可以在编辑二进制值时,一边看一遍输入。完成后保存即可。
之后重启电脑就能奏效了。如果错了也没关系,删除该键再重启也会恢复按键功能。

下边是扫描码表,在网上也能查到

一楼附上我手动输入后导出注册表的信息,仅供参考。
我将键盘上的4个键从左到右依次改为home,end,pgup,pgdn,共4个键,所以中间数字写的是“05”
感谢阅览,求点赞评分哈~~~

楼主: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
"Scancode Map"=hex:00,00,00,00,00,00,00,00,05,00,00,00,49,e0,10,e0,51,e0,19,e0,\
  47,e0,22,e0,4f,e0,24,e0,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DosKeybCodes]
"00000402"="bg"
"00000404"="ch"
"00000405"="cz"
"00000406"="dk"
"00000407"="gr"
"00000408"="gk"
"00000409"="us"
"0000040a"="sp"
"0000040b"="su"
"0000040c"="fr"
"0000040e"="hu"
"0000040f"="is"
"00000410"="it"
"00000411"="jp"
"00000412"="ko"
"00000413"="nl"
"00000414"="no"
"00000415"="pl"
"00000416"="br"
"00000418"="ro"
"00000419"="ru"
"0000041a"="yu"
"0000041b"="sl"
"0000041C"="us"
"0000041d"="sv"
"0000041f"="tr"
"00000422"="us"
"00000423"="us"
"00000424"="yu"
"00000425"="et"
"00000426"="us"
"00000427"="us"
"00000442"="tk"
"00000452"="uk"
"0000046e"="sf"
"00000804"="ch"
"00000807"="sg"
"00000809"="uk"
"0000080a"="la"
"0000080c"="be"
"00000813"="be"
"00000816"="po"
"00000c04"="ch"
"00000c0c"="cf"
"00000c1a"="us"
"00001004"="ch"
"00001009"="us"
"0000100c"="sf"
"00001404"="ch"
"00001809"="us"
"00010402"="us"
"00010405"="cz"
"00010407"="gr"
"00010408"="gk"
"00010409"="dv"
"0001040a"="sp"
"0001040e"="hu"
"00010410"="it"
"00010415"="pl"
"00010418"="ro"
"00010419"="ru"
"0001041b"="sl"
"0001041f"="tr"
"00010426"="us"
"00010c0c"="cf"
"00010c1a"="us"
"00020402"="bg"
"00020408"="gk"
"00020409"="us"
"00020418"="ro"
"00020422"="us"
"00030402"="bg"
"00030409"="usl"
"00040402"="bg"
"00040409"="usr"
"00050408"="gk"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Layout\DosKeybIDs]
"00000410"="141"
"0000041f"="179"
"00000442"="440"
"00010408"="220"
"00010410"="142"
"00010415"="214"
"0001041f"="440"
"00020408"="319"

如果直接保存为.reg文件,不保证好用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挺不错的创意

网友A:
网上不是有,
"键盘重定义"软件吗 ?
比自己改注册表,
來得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
"键盘重定义"软件吗 ?
比自己改注册表,

但是只能改软件中存在的键位,多媒体播放暂停等键软件里并没有啊

网友:
多媒体键确实用不着,脑残

网友:
感觉用软件比较方便

网友B:
很想知道,这样改支持重新映射成组合键吗?比如把基本上没啥软用的F功能键,直接变成一键复制、粘贴、打印之类的快捷键。

网友:
下一个软件改。不过楼主的方法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C:
THINKAPAD这几个键是单独的,虽然我基本从没用过。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同款电脑 有时间了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这样改支持重新映射成组合键吗?比如把基本上没啥软用的F功能键,直接变成一键复制、粘贴、打印 ...

这个应该不行。上网搜到映射的那篇文章写的,有些电脑的fn键是没有扫描码的。至于靠改注册表来实现组合键的功能我觉得应该是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 同款电脑 有时间了改下

欢迎尝试哈~~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INKAPAD这几个键是单独的,虽然我基本从没用过。

有的时候挺有用的,比如看帖end键能拉到最下,可以回复坛友的帖子。。。。

网友E:
你这个有用,当年用软件改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有用,当年用软件改的,不好用

感谢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Keyboard  ...

有个软件KeyTweak.exe,可以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软件KeyTweak.exe,可以映射

感谢分享, 我去找找~~~

网友:
有软件可以改,不过楼主的方法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