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红色的是啥电子元件?

楼主(2023-03-31):
这个红色的是啥电子元件?

网友:
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
看到H也想到电感,但仅一个角度的图片判断不了什么

网友:
拆下来测测

楼主还在修坦克

网友:
看图片像是电容。

网友:
瓷片电容或者压敏或者自恢复保险?   这个好像是上次的那个元件板子另外一面?   具体是啥要结合电路走向来判断

网友:
电路板上面应该有标注的!

网友:
应该还活着?拆下用表测测

网友:
还是俄罗斯的元器件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吧

网友:
像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
形状和标致像是电容

网友:
电感不像,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
估计是瓷片电容。

网友:
电容或是电感,应该不是自恢复,苏联没这玩意吧

网友:
自恢复保险可能性较大。

网友:
拆了测一下电阻,电容

网友:
好像是自恢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