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 OR 怎么变成 AND?逻辑表达式和 电路图不一致

楼主(2023-03-31):
明明是 OR 怎么变成 AND?逻辑表达式和 电路图不一致

网友A:
最下面那个红框画错了呗

网友:
中间那个记号笔没问题啊,W1W2只要出现10 或01都输出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那个红框画错了呗

正确的画法是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的画法是怎样?

红框里是正确画法,书上红框对应的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