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一下老铁们,德力西无线电钻质量如何?

楼主(2023-03-31):
请问一下老铁们,德力西无线电钻质量如何?我想买,但大牌子有点贵,不知名的又很多山寨品。见这款钻又不是很贵,看参数也挺好的样子。我这钻主要是用在家里的。请给老铁给点意见!

这款

这款

网友:
垃圾贴牌产品。。。。别买,国产最低也得大艺东成想,好点就锐奇大有威克士,捡这几个牌子性价比型号,再拼夕夕薅羊毛优惠券

网友:
用的少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东成有刷足够!

网友:
纯干活就买东成,抚摸党就买大有和威克士,日催就买松下牧田。大概就这样

网友A:
德力西不好好干他的空开,胡乱整。插排,电焊机都有了,这这这又出了电动工具?

网友:
选择那些具有悠久历史技术沉淀的牌子

网友:
贴牌货,轻度使用可以

网友:
老实用正品东城大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不好好干他的空开,胡乱整。插排,电焊机都有了,这这这又出了电动工具? ...

你看这是什么牌子,要习惯啊老兄,

网友:
买德力西的还不如买东成和大有呢。

网友:
价格只要便宜,无所畏的,三个顶一个,弄丢了也不心痛。

网友:
贴牌的别买,我刚买了现在退货中,做工差,电池包拆了看18650电池啥标都没有,用的三无电池,没用几次就没电了

网友:
建议东城大有

网友:
德力西的电动工具就是小厂贴牌的,垃圾。

网友:
其实这些公模贴牌货机器本身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主要问题就是电池,绝大部分用的都是垃圾电芯,用不久不给力,用品牌电芯的话照样耐操!所以建议买裸机,然后买靠谱的电池

网友:
家用直接东成1201,家用一般拧木板螺丝占少数,多数还是电器螺丝和玩具居多,我之前买了把大有DD12,到手后发现开关太硬,开关阻力有点大,按着不舒服,手柄也粗,当天退货。后来入手东成1201,整个世界都舒服了,顺便说句大有159入手,东成146,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