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OS脚本DDNS更新IPV6公网地址到dynv6.com

楼主(2023-03-31):
:log error "IP已更新到DDNS域名xxx";
/tool fetch url="http://ipv6.dynv6.com/api/update?ipv6=auto&token=你的token&zone=你的域名"

https://dynv6.com

网友:
还有人喜欢这个东东。。。那就送你吧,我自己抄袭加修改的,不用谢。。

#建立脚本DDNS-Dynv6
# Schedule定时器增加DDNS Interval 5 分钟 On Even 执行 :execute DDNS-dynv6
# dynv6.com申请一个,下面是配置信息
# (这里更改用户配置)
:local hostname "xxxxxxxx.dynv6.net"
:local token "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用户配置信息,下面的命令不要动)
:local ddnsinterface "pppoe-out1"
:local ddnssystem ("mt-" . [/system package get [/system package find name=system] version] )
:local ddnsip [ /ip address get [/ip address find interface=$ddnsinterface] address ]
:global DDNSipDynv6Net
:if ([:len [/interface find name=$ddnsinterface]] = 0 ) do={ :log info "DDNS: No interface named $ddnsinterface, please check configuration." }
:if ([ :typeof $DDNSipDynv6Net ] = "nothing" ) do={ :global DDNSipDynv6Net 0.0.0.0/0 }
:if ([ :typeof $ddnsip ] = "nothing" ) do={
:log info ("DDNS: No ip address present on " . $ddnsinterface . ", please check.")
} else={
:if ($ddnsip != $DDNSipDynv6Net) do={
#监测不同IP开始
:log info ("DDNS:".$hostname." Sending UPDATE!")
:local ipv4 [:pick $ddnsip 0 [:find $ddnsip "/"] ]

#这是dynv6
/tool fetch url=("http://dynv6.com/api/update?&hostname=" .$hostname ."&token=" .$token ."&ipv4=" .$ipv4) mode=http dst-path=$hostname
:delay 10
:local result [/file get $hostname contents]
:log info ($hostname . " : " .$ipv4 ." : " .$result)
/file remove $hostname
#完毕dynv6

#设置改变后的IP地址
:global DDNSipDynv6Net $ddnsip
} else={
#:log info "DDNS: No changes necessary."
}
}
#建立脚本DDNS-Dynv6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