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为逆变器UPS2000-A-2KTTS 最终做成外接电池UPS

楼主(2023-03-31):
上次拆了一华为UPS2000-A-2KTTS,没找到合适的锂电池最终做成了外接电源UPS,充电比较快,功率也能达到1600W

连接内部线路

连接内部线路

测试正常

测试正常

做好

做好

连接好

连接好

没开机

没开机

按一下开机键,待会二熄灭

按一下开机键,待会二熄灭

长按开机键中上部显示ON开机

长按开机键中上部显示ON开机

电池逆变状态

电池逆变状态

电池逆变带1000W充电旁路状态载状态

电池逆变带1000W充电旁路状态载状态

电池逆变带1000W负载状态

电池逆变带1000W负载状态

网友A:
原来是接电瓶,电瓶没电时,ups给电瓶充电的电压跟锂电的充电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怎么解决呢?或者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压,没有影响吗?

网友B:
金属孔直接做过孔没有任何防护,那是在玩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接电瓶,电瓶没电时,ups给电瓶充电的电压跟锂电的充电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怎么解决呢?或者直接用 ...

对这个也有点疑问。要不然外接充电器吧。不用逆变原来的充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也有点疑问。要不然外接充电器吧。不用逆变原来的充电功能

华为的做工确实好

网友:
机箱加上个提手就方便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二手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外接电池不错

网友:
这外接真是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也有点疑问。要不然外接充电器吧。不用逆变原来的充电功能

同理,电动单车本来是电瓶的,换锂电,还能用电单车原来的充电器这车上直接充电吗?还是每次都把锂电池取下来,用专门的充电器充?

网友D:
硅胶线直接从金属孔穿出?边缘还是很锋利的,加热缩管当个护线套吧

网友:
楼主接电池的线用多大的?感觉不是太粗

网友:
2000VA,看液晶屏显示是在线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理,电动单车本来是电瓶的,换锂电,还能用电单车原来的充电器这车上直接充电吗?还是每次都把锂电池取 ...

锂电充电器本来就跟铅酸电池不太一样,不能混用的。

网友:
可以给台式机应急关机,避免突然断电出现逻辑坏块。有的ups逆变模式带时间有限制,长时间逆变需要加风扇,去掉时间限制,改低电压声音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接电瓶,电瓶没电时,ups给电瓶充电的电压跟锂电的充电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怎么解决呢?或者直接用 ...

原来是4只铅蓄电瓶,用电动车电池没问题,电压最高充到57V多又回到55V多和电动车三段充电差不多,估计充电功率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孔直接做过孔没有任何防护,那是在玩命

48V,正愁怎么做个绝缘,没找到好的办法,不知热缩管行不行,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接电瓶,电瓶没电时,ups给电瓶充电的电压跟锂电的充电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怎么解决呢?或者直接用 ...

原机是铅蓄电池,没有影箱,只是容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理,电动单车本来是电瓶的,换锂电,还能用电单车原来的充电器这车上直接充电吗?还是每次都把锂电池取 ...

都是铅电,没问题,换锂电要换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线直接从金属孔穿出?边缘还是很锋利的,加热缩管当个护线套吧

就是,暂时没找到这么大热缩管,10平方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