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板载网卡,有两个网口,一个网口异常,怎么维修?

楼主(2023-03-31):
一个网口接交换机,2个灯直接亮,
另一个接交换机,每隔30多秒闪烁几下,然后熄灭30秒,再闪烁几下,
这是啥情况,
为何另一个网口会间隔一段时间闪烁一下,但是又无法使用呢?

网友:
驱动识别正常的话,检查RJ45座接触

网友:
很容易查啊,网线对一下,然后再单试交换机

网友:
维修思路是从易到难,既然是双网口,用同一个交换机网口,同一根网线做验证吧。看看主板的网口的触针是否有氧化,可以用小块的橡皮擦拭一下。如果有网口不行的话,换网卡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