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AN6884 KA2284五段音频电平指示电路 LED驱动

楼主(2023-03-31):
电压3.5-16V,,,LED驱动电流15mA,

关键是要选用驱动电流一致的LED,本来想找两个绿色的,但驱动电流太亮,

输入必须接单声道耳机 ,才能匹配手机

楼主:
感觉和KA2284一样

楼主:
手机必须接单声道耳机 ,才能有输出,才能点亮LED,,好奇怪。。。

双声道耳机可以用。。。

网友:
想起了收录音机上LED指示灯

网友:
过去觉得跑灯好有意思

网友:
比较经典的音频电平指示灯,看着动感的指示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小时候家里的录音机是音量指示,声音大灯就亮得多。对比sharp的747是电平指示,感觉太高级了

楼主:
属于无聊的小伺候,大家最好买LM3915的成品实验板子

网友:
这电路应该是早期收录机上的电平指示电路,楼主可以研究一下看看是否能改成电池容量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属于无聊的小伺候,大家最好买LM3915的成品实验板子

还有几个这种芯片吃灰中,用8片3914做了一个,80个led,分2个声道,每声道40个led,带峰值显示的,就是外壳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