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二手车常用的工具 漆膜仪拆解

楼主(2023-04-01):
买二手车有时肉眼很难看出是否撞过补过漆刮过腻子,用漆膜仪可以测出来。
当然听说有些无腻子精修的,用漆膜仪也很难测出来,那种不知道怎样判断。。。

现在漆膜仪也便宜了,前段时间为了买个二手车花两百多买了个漆膜仪,拆开看看里面什么原理。
这个是买二手车时候测车漆厚度的,一般车原厂的漆有四道工序有一定厚度大概100多微米不同品牌可能不同,如果太薄比如60微米可能是换件后只喷了表层漆,如果太厚比如1000微米多说明可能撞过刮过腻子。直接按到车上就能读数,还能分辨出基底如果是铁显示Fe,如果是铝之类的显示NFe,不清楚探头具体的原理。

网友:
车贩子标配

网友:
这个干嘛用的

网友:
以前看了 说是磁力测试  或者磁涡流测试  前者不能用于铝壳车

网友:
电阻电容摆得整齐

网友:
注明检测探头看看。

网友A:
探头上有标识吗

网友:
介绍下,如何使用?

网友B:
找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店家,用完后退回,自己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上有标识吗

没标识,淘宝上搜了下也没见卖这种探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店家,用完后退回,自己没必要买

可以不包邮再三手高价出售的。

天下间,大鱼多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标识,淘宝上搜了下也没见卖这种探头的

谢谢,没有接触过实际物品,自我理解探头有可能是 超声波 电容原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
没准是超声波

楼主:
买二手车时候测车漆厚度的,一般车原厂的漆有四道工序有一定厚度,如果太薄可能是换件后只喷了表层漆,如果太厚说明可能撞过刮过腻子。直接按到车上就能读数,还能分辨出基底如果是铁显示Fe,如果是铝之类的显示NFe,不清楚探头具体的原理。

网友:
测量漆膜的厚度?

网友:
应该类似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哪位大神给解释下其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这个有可能

网友:
超声波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