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2en开卡求助,Dram size too small

楼主(2023-04-01):
第一次玩儿2262en
从小黄鱼淘了几块2262en板子,拆机板子,手头扒了出来一个B17的04T,找了一下开卡工具。似乎是公开的固件的。各个群里都有。
直接干上。
然后果断报错…
怀疑是缓存问题,干了好几遍。
颗粒也拆了装…
求助大佬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几个问题。
1,这个板子单贴8ce的颗粒行不通吗?手头目前只有一个04T,也没办法验证。
2,b27制程的颗粒不知道支持不?手头有俩威刚自封的4CE颗粒。不知道可以不。
3,关于缓存的大小问题,查了一些资料,256M×16位÷8这个计算方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佬指正。

楼主:
没成功,睡不着,爬起来再干一块,用上那两个威刚自封B27,又折腾俩钟头,成功了。
那块04T也成功了,
更改容量限制到480G,顺利开卡。
两块硬盘都是这个问题,自动容量报错。
有没有大佬给我等小白科普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内存制约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制约的缘故吧

缓存上的512的。还报错缓存小,不理解

网友:
磁盘容量设置的问题,指定容量就OK了

网友:
右上角的config list选对应的颗粒和容量

网友B:
顾名思义,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顾名思义,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我好奇的是开自动容量为啥会报这个错误,缓存贴的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