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二手电源奇葩故障,通电后必短路烧毁电源线

楼主(2023-04-01):
前段时间闲鱼购入一块1250W鑫谷二手服务器电源,使用一个月后无法开机,电源冒烟并伴有糊味。此后排查发现其他硬件均可正常使用,唯独电源通电后必烧毁电源线,怀疑是瞬时电压电流过大击穿了某个元件导致短路,但没有设备又不能确定是其中哪个元件损坏。导致现在我对鑫谷同款电源产生恐惧,如果有购买了同款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不知我遇到的情况是否是个例

网友:
您的描述中所提到的故障可能是由于电源内部元件失效或故障引起的。建议您将电源送往专业的维修点进行修理,或者更换为新的电源。在购买二手设备时,需要注意验证设备的运行状况和质量,以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电源电路里没有保险丝,烧电源线之前不应该先烧毁电路板上的保险丝吗?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故障,慢慢细心查肯定能查出来的。

网友:
第一,你的电源线质量太差,空开还没跳,电源线先烧了。第二,检查电源的压敏电阻,有没发热变质。

网友:
拆开清理下,能修好的话,改直流可调用

网友:
话说,是高负载时烧的吗?没保险丝的吗?电源线估计也是孬货,而且是孬到底的货。

网友A:
这个大电流故障有点奇怪,极有可能是你用了劣质电源线引起的。通常情况下,电路板上的电路大都在保险丝之后,保险丝之前的连接在L\N之间的电路元件极少。如果你确定内部电路能正常工作,那就请检查保险丝之前的电路与电源线---因为保险丝之后的电路,若有如此大的电流(烧断电源线),也早该熔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电流故障有点奇怪,极有可能是你用了劣质电源线引起的。通常情况下,电路板上的电路大都在保险丝之后 ...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二手电源不敢恭维。

网友:
其实,相对来说,这种故障才好修

网友:
二手电源轻易不敢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电流故障有点奇怪,极有可能是你用了劣质电源线引起的。通常情况下,电路板上的电路大都在保险丝之后 ...

内部能正常工作,我也怀疑用了不合格的电源线,开关电源通电瞬间给电容充电,电流挺大,线径小了扛不住。

网友:
鑫谷的都敢买厉害

网友:
能烧电源线却不烧保险丝?里面也许有人将保险丝短接了,要不就是你选的电源线也太细了。这种现象通常是电源初级侧故障:桥堆、滤波大电容或压敏电阻、X电容短路等,或金属垃圾造成。还有MOS管击穿、电源芯片击穿短路等。检查起来不难。既然进了这个群,电源维修是基本功。30%的设备故障都由电源造成。花点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不只是烧电源线的问题,机子内部肯定有零件烧毁短路

网友:
自制保险在前测试正常在普通用。

网友:
还是买原装的吧

网友:
现在有些山寨电源线,里面是铜包铝多股线芯,有的更山寨的还是多节混起来的,拆开看都是一截一截绞合的,那电流多少,能过个一两百瓦还勉强,你这电脑电源,开机瞬间几百瓦是有的,不烧线才怪,换根好的吧,实在不行,拿两根网线当电源线也凑合

网友:
我就问你烧了几根电源线才来发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