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U 盘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法使用?

楼主(2023-04-01):
     家里有好几个 U 盘,不知道什么原因插在电脑上电脑一直在转圈就是无法读取到U 盘,还有二个是能显示  U 盘,但是无法打开,一点打开 U 盘,电脑也是 转圈无反应啦?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的 U 盘还能救活吗?

网友:
掉固件了,需要重新开卡

网友:
这样的盘不要用,数据无价

网友:
内存有坏道,重新量产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也不贵

网友:
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
20年前的优盘能用,现今优盘质量堪忧。

网友:
不一定是你的u盘问题,还可能是电脑的usb接口有问题哦!你自己都说了你的u盘都在转不读取

网友:
以前是好的,现在不能读取,能救活吗?望能推荐几款好的U盘

网友:
U盘方法很多,都试试

网友:
还是买个正规厂家的吧。

网友:
找个正常的电脑   试试  看看U盘坏没坏

对于小白  来讲   就是   那几个  成熟厂商     不管性能   有售后的 最好

比如  闪迪   三星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现在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如果别的电脑都这样子,应该是颗粒漏电,掉固件之类的吧!不会量产就掉垃圾桶了,估计都是便宜的U盘,颗粒是黑片QLC之类的

网友:
闪存品质不佳导致的,正常闪存至少保证3年数据不丢

网友:
需要重新开卡

网友:
闪存芯片寿命到了 或者质量不太好 比如老旧的MLC做新用,或者是TLC QLC颗粒

网友:
u盘的颗粒太差了,扔了吧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颗粒漏电造成的,TCL居多,不奇怪常见。

网友:
U盘就选大品牌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