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管?22uH,老录音机上的,能用什么件替换?

楼主(2023-04-01):
请问这是什么管?22uH,老录音机上的,能用什么件替换?

网友:
电感,拆开重绕。

网友:
这是一个22微亨的电感,貌似为封闭式铁氧体的,可以用同等电感量的电感替代。

网友:
电感,很少见损坏的

网友:
一般也不坏的

网友:
这不就是电感吗?

网友:
22uH,电感的单位亨特,当然是个电感了。

网友:
底下绿色标注了么

网友:
出线头断了会开路,一般没电阻说明是好的

网友:
22微亨的电感

网友:
很常见的电感,找个废板拆一个就是。

网友:
通的就能用,断了就得换。

网友:
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
怎么电感的标识都不明白,该多学学

网友:
如果坏了找个同值的电感换上。

网友:
22微亨电感,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