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帮我分析一个特能电动车充电器烧坏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3-04-01):
一个特能的充电器,高压侧是六脚5a2r贴片,有2个电阻烧毁了,一个是板上标r28的电阻,这个电阻作用应是mos管源极电流检测用的,跟r37 560欧电阻组成分压电路,我查资料4脚电压超过0.75V芯片会保护,烧坏的R28应该是个什么02,还有R36也烧坏了,R36是电源芯片跟栅极之间的电阻,只能看到结尾是个0,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参考其它电源,栅极限流电阻15Ω左右,可能是10Ω也可能是20Ω。电流检测电阻0.3Ω

网友B:
你把图片照全了,有同样充电器的给你看看

网友:
尾号0的一般都是100欧姆以内的,尾号2的一般都是千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片照全了,有同样充电器的给你看看

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其它电源,栅极限流电阻15Ω左右,可能是10Ω也可能是20Ω。电流检测电阻0.3Ω ...

我找了个10欧的装上好像没事,但是那个R28很有问题,我装了个102 1K的电阻,通电会打嗝,拆了不装通电明显输出频率有问题,变压器响的很

网友:
栅极电阻一般选10-100欧,取样电阻可通过电源管电流算一下,如:  R取样=0.75v/Ic

网友:
R28是102,R36是150。我猜的。

网友:
特能充电器用料不错,值得维修。

网友(2023-08-11):
R28是0.33Ω,橙橙银金,你淘宝上搜索一下。

网友:
R28是橙橙银金  0.33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

这个是我自己的特能60V-20充电器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