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GPS定位设备做远程开关

楼主(2023-04-01):
利用gps定位设备的断油电功能来实现远程通断,控制继电器等

gps断油电线是控制负极的通断,也就是控制同源的负极输出实现控制。

引擎熄火指令为接通负极

引擎重启指令为断开负极

永久免费平台,宽电压GPS定位器

网友A:
弄点便宜的4G的。。。2G不知道啥时候停。

网友:
这个支持4G卡吗?前天下了个广电6元套餐的卡。

网友B:
这要是被不良居心的人利用,就太吓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点便宜的4G的。。。2G不知道啥时候停。

不用担心,专门的物联网卡,不会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专门的物联网卡,不会停的。

我用移动的。2G基站停了不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了。
换成4G就没有问题了。4G专门有一个Cat1,是给物联网用的。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可以旧物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移动的。2G基站停了不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了。
换成4G就没有问题了。4G专门有一个Cat1,是给物 ...

移动2g网几年内应该不会全部退网的,毕竟三网现在只有移动的2g网覆盖大和物联网设备基数大在这呢。当然了4,5G是以后趋势,4G CAT 1的GPS定位器我也有,价格要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被不良居心的人利用,就太吓人了。

坛友这个可不兴讲啊

网友E:
GPS没有终身免费的平台,不要相信,我买过,第一年,APP里面会显示终身平台,第二年就显示12月31日过期,续费50元,流量费10元。

网友:
还是相信自己的通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被不良居心的人利用,就太吓人了。

弄点消化棉花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没有终身免费的平台,不要相信,我买过,第一年,APP里面会显示终身平台,第二年就显示12月31日过期,续 ...

那都是奸商套路,我这自己搭建自己用的,一年几十元云服务器还是出得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没有终身免费的平台,不要相信,我买过,第一年,APP里面会显示终身平台,第二年就显示12月31日过期,续 ...

平台是楼主自己搭的, 只要楼主不跑路就没啥问题了.主要是服务器租赁费, 软件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都是奸商套路,我这自己搭建自己用的,一年几十元云服务器还是出得起的 ...

楼主, 一年几十的云推荐我一个啊.

网友F(2023-08-15):
楼主,万位科技 ev02 的定位器可以换成你的平台不?另外你的咸鱼链接进不去了,联系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万位科技 ev02 的定位器可以换成你的平台不?另外你的咸鱼链接进不去了,联系不到你 ...

没有平台的可以看看这家,价格便宜,微信小程序查车。 大云物联网

网友:
自己搭一个? 怎么解决小模块数据发给你?  自己刷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