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打火好吓人,自己修修看

楼主(2023-04-01):
最近下雨有点潮,微波炉一开结果啪啪打火几下有点吓人,但还能加热。

话说这美的04年生产,近20年了,修过几次了。
广东回南天太厉害,墙上的瓷砖都能凝上水,微波炉容易坏。

几年前一次开机,噼里啪啦像电焊,变压器高压绕组短路烧焦,换个新的用了好多年,

后来出现过烧高压保险,也换上继续用了很久,
再后来坏过高压二极管,也换上继续用了很久,
去年有一次听到打火,估计哪里又坏掉了,结果拆开看,保险/二极管都正常,没看到问题,再试又正常,就这样用到昨天。

折开看,也没看到哪里问题,保险/二极管都正常,
开始以为是高压电线跟机壳放电,却没发现印迹,打算在盖子跟高压电容对应的地方贴点绝缘试试,
结果,不盖盖子先试机,又啪啪吓我一跳,好像是磁控管与风扇之间打的,
难道磁控管坏了?拆下看了看,也没印子,打火总得有点痕迹吧,
再试机,它又不打火了,还能加热,功率正常。

不过再试几次,发现高压电容两极间好像有爬电火花,遮黑细看又没有,
拆出来看看,这下发现毛病了,
绝缘座子有放电碳化印子,量一量碳化的地方不绝缘了。
电容整个换掉,搞定~

网友:
近万伏的电压,这个地方一旦形成爬电,只能换掉电容。

网友A:
是更换整个高压电容还是只更换绝缘座呀!

网友:
灰太多,再加上潮湿,打火就难免了

网友B:
我猜这么耐用的电磁炉,是不是格兰仕?

网友:
已经有经验了,能够最终找出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更换整个高压电容还是只更换绝缘座呀!

楼主说了更换绝缘座

网友:
我们家的天气潮的时候也会打火,看来也要拆了看看了

网友:
天气潮确实麻烦

网友:
这样的话,这里应该用绝缘帽盖住

网友:
对付天气潮的方法,出门前封闭所有门窗,在室内放几袋生石灰,每个房间放一袋就行了,等到生石灰膨胀了效果不行了再换一袋。

网友C:
南方的回潮天确实可怕

当年呆了一年,显示器都往下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方的回潮天确实可怕

当年呆了一年,显示器都往下流水

墙壁的瓷砖上水哗哗的往下流,地面的瓷砖上也是水流成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更换整个高压电容还是只更换绝缘座呀!

技术不好,还是整个电容换掉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这么耐用的电磁炉,是不是格兰仕?

美的滴
当然格兰仕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方的回潮天确实可怕

当年呆了一年,显示器都往下流水

显示器都往下流水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都往下流水有点夸张

在鱼上看到说显未器坏了,就在附近,本想撸来玩下,
但看看照片,屏上的流痕,还是算了。

网友:
少见,一般都是云母片油污严重导致工作腔内打火。。。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错,换了又能用很久。

网友:
清清灰,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