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不要贪便宜拆杂牌PCMCIA转USB2.0卡

楼主(2023-04-01):
一定要记住,不要贪便宜,便宜没好货,今天刚刚收到在某宝买的杂牌PCMCIA转USB2.0卡,当时因为便宜选的这款,18元包邮,结果插在本子上后,发现把那个口给搞坏了,现在那个口插别的设备也不认了,哎~~跟商家说了后,人家把钱给我退了,但我的笔记本的PCMCIA口坏了,心里不痛快。

不说了上图吧,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这个本本不折腾也罢

够古老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真理。

网友:
重启试试,没准就好了

网友:
不是最起码应该是买USB3.2GEN1吗

网友:
这个比EC卡还古老,十几年前的本了,这俩都没有新品了。
好像国产奇熊比较出名一点。

网友:
有够老的,但是这个做工和我以前买的挺像的,还有自带pcmcia槽的电流不够,需要外接的

网友:
这18花在这个老古董身上可不值,好在退了~

网友:
看电路板还不错。

网友:
做工还行吧,到底怎么坏的?

网友:
看USB没铁壳,估计和超薄笔记本共用外壳。以后买好点的,省的经常修。

网友:
NEC的桥接芯片,以前一块老主板也是不小心把这个芯片烧了,但板子自带的USB1.0还能用

网友:
一般不会的,这个口另外一面是针,你会不会把哪个针顶歪了,要拆主板看看,不难。

网友:
应该是插入时不小心把针给弄歪了吧?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笔记本问题!

网友:
心疼老本本

网友:
我的8代酷睿笔记本也有这个口,纯属奇葩

网友:
老笔记本用的?

网友:
买过两个,都坏了,有一个还是出4口的,也是这种薄薄的NEC芯片,应该是5伏转3.3伏的VDO坏了

网友:
这笔记本也够老的。还带这种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