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什么的遥控器

楼主(2023-04-01):
捡到一个不知道用途的遥控器,拆

网友:
一个通用遥控芯片,上面有个焊盘上有几个电阻就是遥控器编码用的

网友:
风扇得遥控器?。。

网友:
遥控灯的遥控器?

网友:
窗帘的?有点像

网友:
这么点大电池,有12V/23A,电池技术啥时候突破的

网友:
还配这么长的天线

网友A:
这个啊,七彩灯的遥控器。还是个公版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七彩灯的遥控器。还是个公版货!!!

应该就是这个的,长的一样

网友:
我在小区瞎转,看到一个少妇包里掉下一个遥控器,我捡起来想还给她,她冲我一笑说不要了,我拿回来拍照问网友这是啥,9楼的伙计说这是彩灯遥控器,于是就按了一下,结果小区车库就炸了。
以上笔录我看过,跟网友们让我说的一致。

网友:
这东西,应该也是公版通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公模的

网友:
哪里的灯 要用拉杆天线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