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OS管版本点焊机开发成功

楼主(2023-04-01):
上次发布了一个继电器版的点焊机,觉得体积太大,经过本人分析,炸MOS管的原因是电路设计不对。然后改进一下电路,这下成功了,不但不炸管,MOS管的发热也低很多了,轻松焊机0.1-0.3mm镍片,下面是成品,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移步交易区。

网友:
我一般让电池卖家顺便点焊

网友:
发张改进的电路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对输入电源,有什么要求。。。。价钱合适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套

网友:
电路这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输入电源,有什么要求。。。。价钱合适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套

用汽车启动宝或者20AH以上的铅酸电池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2024-02-29):
有兴趣,能对比一下前后的线路改进就更好了,也学习提升一下线路设计。

网友B:
离谱啊,3个mos可以轻松0.3镍片。。。。你这样太过分了

网友(2024-04-26):
引用 网友B:
离谱啊,3个mos可以轻松0.3镍片。。。。你这样太过分了

我看到另一面还有3颗莫死管

网友(2024-12-27):
我入的第一个点焊板是只有4个贴片MOS管可以点0.2的,调到3档也不发热,不知道是否是这种电路?这几天一直在看MOS管炸管的原因分析,感觉是不是控制电压的波形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