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 nes-50-24 开关电源

楼主(2023-04-01):
这个电源是从报废设备上拆下来的,拆开看看。

外观

壳子打着明伟的标

标牌,输出电压24v,电流2.2A

接线端子

电路板背面

电容

主控 1203P60

其它

谢谢观看!

网友:
电源做工挺规 整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错哦

网友:
台产明伟电源做工可以。

网友:
正品明纬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功率小了点,T12应该凑合能用

网友:
可以做净水器的电源,但功率小了些

网友:
还行,挺好一电源。

网友:
用料不错,正规产品

网友:
大厂的一般都很工.......整..........

网友:
体积不小,功率不大,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明纬的电源还是不错的,质量挺好。

网友:
做工不错,50W功率小点

网友:
蓝宝石电容有点像山上的印刷粗糙

网友:
竟然不是假的??玩笑下

网友:
就是功率小点,看看能否增加功率那用处就更大了。

网友:
10年前的老电源了,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还缺3个电容可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