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微波炉加热处用啥好清理干净呐?

楼主(2023-04-01):
格兰仕微波炉加热处用啥好清理干净呐?
大家请看图片,加热处安装过的地方用啥清理干净呐,原来是做了封死的焊接口。我想用啥清理干净呐?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有黑色的胀物,油腻类。

楼主:
在线等大家,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洗不干净了,除非内部元件全拆掉,浸泡后用高压水枪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不干净了,除非内部元件全拆掉,浸泡后用高压水枪冲洗

好的,明白了,这也是我的机器,就那样吧不影响使用就行,呵呵。

网友B:
这个地方不好清理,除非拆开,用钢丝球使劲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不好清理,除非拆开,用钢丝球使劲擦。

是了,我已经把微波炉装起来了,告知我爸以后将用盘子挡住点就

网友:
这个地方确实不好清洁,不知厂家是如何设计的,如果反射罩能拆下来就方便多了

楼主:
成本,厂家又省了螺丝,还我没法清理,把不得换新。不过要等到维修成本过高了,再换。

网友:
这种就别买,根本没办法清理,我的微波炉是松下的,直接把加热管拆了,上面就是平的,一搽就干净了,烧烤功能没用,微波炉就是拿来热饭菜的

网友:
这个地方很难弄干净,烧烤用的,而且残留很多油和食物渣,直接开烧烤,烧个十分钟,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C:
如果加热管坏了怎么更换,莫非是一次性的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热管坏了怎么更换,莫非是一次性的买卖?

加热管好换的,但不好清洗油污。

网友D:
只能把铆接口钻开,清洁完后上螺钉加螺帽。

网友:
一次性设计。
我的抽油烟机也是封死外壳的。油水收集器不存油,风扇滴水又滴油。
要把机器卸下来全拆才能清洁。
这是厂家逼着用户要买新机。
还是博世的厂

网友:
确实难搞,用上小苏打和钢丝球吧。

网友:
对于我们垃圾佬,有纯铜变压器才是好微波炉

网友:
洗不了了,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把铆接口钻开,清洁完后上螺钉加螺帽。

有道理,赞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