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二位三通电控阀

楼主(2023-04-01):
阀体是铝制的,加工精度很高

拆掉上面的塑料盖母就能把线圈拿下来了

尾部拆掉两个螺丝就能取下来,里面有弹簧顶着柱塞,拆的时候可能会飞,这个弹簧应该是复位用的

上部,电磁铁的的铁芯

阀体和柱塞,加工精度很高,柱塞上有O型圈

全家福

网友:
看上去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做工可以哟

网友A:
原来空调搞维护,这个最容易坏的是线包,不知道哪个厂家的 线包质量好。

网友B:
这个铝阀芯很容易发霉,有油的气路要好很多

网友:
这个攒了一堆了  24伏 110伏 220伏的都有

网友:
不错的东西,车间里都是smc的电磁阀

网友:
我们现在用SMC的,做的更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铝阀芯很容易发霉,有油的气路要好很多

气动电磁阀大部分是铝的,一般正规的气源处理上会有气源过滤和分水和油雾三联件,把灰尘水过滤掉同时雾化润滑油

网友:
作为阀门必须精制,要不关不住就漏了!
能拆就能修,换圈就O了

网友:
磁贴还伸出一个螺柱?连到哪里的呢

网友C:
24V,4.8瓦,长时间通电会发热的。

网友:
漏的话可以换密封圈。线圈功耗4.8w,如果在散热不良位置可能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空调搞维护,这个最容易坏的是线包,不知道哪个厂家的 线包质量好。

应该是正品亚德客质量不错吧。不过假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4.8瓦,长时间通电会发热的。

吸合动作需要较大电流,保持吸合状态需要的电流较小,即使降低一些电压仍然能保持吸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4.8瓦,长时间通电会发热的。

还好,电流很小发热不大

网友:
做工可以,电磁阀好得价格贵啊。差得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
宁波美通的电磁阀,带手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空调搞维护,这个最容易坏的是线包,不知道哪个厂家的 线包质量好。

还行吧,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铝阀芯很容易发霉,有油的气路要好很多

撘配滤芯和干燥器使用,就不那么容易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