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关于喷火枪的选购

楼主(2023-04-01):
想买一个喷火枪,乙炔的显然不适合,丁烷的耗材太贵。大家有啥建议?用冰箱那个套装?感觉火焰太大,而且灌气好像也费事。不知道现在有啥可选?

楼主:
融化玻璃,钎焊铜铝焊丝一类。

网友:
这个是大杀器,不了解。

网友:
烧猪毛那个 用煤气

网友A:
可以选择液化气喷灯,再搞个小液化气罐 。用卡式炉气罐的火力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液化气喷灯,再搞个小液化气罐 。用卡式炉气罐的火力小。

看了下喷枪不贵,但是家里放个大气罐好像挺占地方

网友B:
电解水的氢氧混合气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水的氢氧混合气体如何?

氢气火苗好像只能给有机玻璃“抛光”,是不是温度低?

网友C:
用这种就可以,我用的就这种焊的不多还是挺耐用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冲氧气时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种就可以,我用的就这种焊的不多还是挺耐用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冲氧气时费劲 ...

这就是空调专用那种,业余用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空调专用那种,业余用不方便

那你只能买个喷枪了,喷枪也能凑合用,没有带氧气的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只能买个喷枪了,喷枪也能凑合用,没有带氧气的温度高

看了半天,要不就是丁烷气罐的,考虑耗材太贵,还有说是理论1300℃,但是实际怕只有600,融化不了玻璃。还有就是楼上说的液化气,缺点是罐子太大了,业余用一下夸张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用卡式气的喷火枪还可以,焊空调铜管这。

网友D:
如果想焊接作用,那就必须有氧气。氧气加液化气是个好的选择,还有一种MAAP气体的,勉强可用,但弱于有氧的。至于直接液化气无氧的,温度不够,只能烧个猪毛啥的。

网友:
我买了个用卡式炉气罐的,用网上买的低温焊丝焊接铝时感觉焊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焊接作用,那就必须有氧气。氧气加液化气是个好的选择,还有一种MAAP气体的,勉强可用,但弱于有氧的 ...

氧气用3升或5L的制氧机出来的不知什么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氧气用3升或5L的制氧机出来的不知什么效果?

应该不能的,氧气含量肯定是够的,主要是压力不够,一般来说,氧气经过调压阀输出的压力大约为5公斤这样。
氧气来源确实是个麻烦事,我一个4升瓶转到一升瓶用的,有次快完了,灌又不方便,加入了起码一半的氩气混入提高压力,居然也能正常使用,并且差不多一样火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能的,氧气含量肯定是够的,主要是压力不够,一般来说,氧气经过调压阀输出的压力大约为5公斤这样 ...

最近刚整一个40升的大氧气罐,往小罐装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刚整一个40升的大氧气罐,往小罐装还是挺方便的

专业的好像都是大瓶小瓶都有,出门带小瓶,去去气站用大瓶,可惜业余用一下太不方便了。

网友:
13楼的推荐好。捡最高档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