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夹子小台灯,顺便改造下

楼主(2023-04-01):
免费得的,很暗,拆开看看
整体外观,做工感觉还不错,线长两米

夹子,很有力,手感也不错,

灯头,铝的,应该是进行了氧化处理。

还带个开关

透光板

撬出透光板,真简陋

改造的配件,论坛兑换的,又可以消耗掉一点,pcb板以前免费薅的

放进去,位置还挺宽敞

通电试下

盖上透光板,比原来亮多了。

完。

网友:
以前买过两个,没有座子的方便,可以改电池

网友A:
这小板芯片起什么作用,增大电流?

网友B:
这是几w的灯珠,得加强散热吧

网友:
夹子小灯哪拍的?

利用外壳也不错

网友C:
目测是10mm平方的线。

网友:
三灯改一灯,热的快

网友:
这灯我也有,前几年购过,没用过,放哪都找不到了

网友:
核心部分升级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感觉亮度还行吧

网友:
近4w了,散热要做好,否则光衰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板芯片起什么作用,增大电流?

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几w的灯珠,得加强散热吧

散热还行,试了半个钟,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10mm平方的线。

是挺粗的,比那两根加一起都粗,懒得换了,将就用。

网友:
确实,散热是硬伤,搞块薄铝板放到里面

网友:
最好是7片铝基板灯珠分布均匀,1片发热太集中。

网友:
灯珠几瓦的?

网友:
这个改装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加的板子是啥参数

网友:
这一个也太亮了,会不会很快就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