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星球303收录机左右声道声音问题,百撕不得骑姐啊?求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23-04-01):
播放磁带右声道声音干净利落,左声道声音有轻微像哑喉咙一样的噪音。但播放收音机正常,排除磁头和磁带问题,录放开关和功能开关清洗也没用。电平灯和表左右摆动幅度明显不一样,播放收音机就几乎一样。

网友:
一般是擦磁头和处理录放开关,电位器

网友A:
报歉没细看,首先焊开并交换磁头上的LR信号线看

网友:
检查声音小声道电路上的电容,时间长了容易失效

网友:
查查磁头前置放大器部分的电容和IC,已经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报歉没细看,首先焊开并交换磁头上的LR信号线看

最简是示波器看,也可信号发生器寻迹,最笨是双声道器件逐一交换听,亦可双声道相同位置用一电解交流短路,估计大概率是电解电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是示波器看,也可信号发生器寻迹,最笨是双声道器件逐一交换听,亦可双声道相同位置用一电解交流短路 ...

录一盘1KHZ的测试带,再用示波器看波形,很快就搞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录一盘1KHZ的测试带,再用示波器看波形,很快就搞定了吧。

可以的。师傅们都是一块万用表加些配件搞定。

网友:
电容失效,漏电的面大。

网友:
那就是磁头前置放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