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LYCO FC5809飞科理发器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3-04-01):
飞科理发器,电池不行了,换成倍量的镍氢充电池了,自带的是镍镉,镍镉的耐过充过放,不知道有没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不改个14500锂电池

网友:
倍量的虚标,实际应该不到一半吧,最好改锂电

网友:
容量一般都不足,充的慢用的快

网友B:
镍镉好,还是镍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好,还是镍氢好?

镍氢自放电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改个14500锂电池

还要加块充电板,直接两电池完事。

网友:
现在新出的有用锂电的了吧

网友:
改锂电池啊。

网友:
印象中是镍氢不如镍镉耐用,特别是电流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
我买的飞利浦也不是锂电池用了好几年了电池还是很耐用。

网友:
锂电加调压板

网友:
锂电池版的有,几年前就上上市了。

网友:
倍量的虚标,实际应该不到一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镍镉好,还是镍氢好?

镍镉耐过充过放,缺点记忆效应。镍氢记忆效应小,容量比镍镉大,放电功率比镍镉小点。

网友:
升压后驱动电机,可改锂电,基本不用加什么东西,带个保护板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建议楼主改锂电池

网友:
好像倍量黑标的这个好一点,蓝标的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改锂电池

这个不行了再改

网友:
新出的有用锂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