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hanshow 数据基站

楼主(2023-04-01):
看到一带4根天线的类似路由器东西带回,拆解之,以求能废物利用。但上网查到的相关资料几乎没有,电话咨询厂家售后,说是这个用在超市的,不对用户开放,这个只是一套系统的一个设备,必须由售后来安装,换句话说就是封闭管理。

LAn口

主板由5部分组成,4个天线模块,1个板子,CPU是AM3354,查了下知道是个开发板,内存未知

显示连接线

用的电源插头是12v 5.5/2.5的,家里只有12v只有5.5/2.5,只有个9v的5.5/2.5,插上后能开机,
但就是不知道如何进入后台进行设置改为家里能用的AP之类的,万能的坛友又懂的吗?
=====
2023年4月2日补充编辑
感谢大家的回复,让我从中学到好多知识,特别是 skyplayer和jeffre的回复,把这个机器挂在路由器上,按照路由器分配的IP(应该是瘦AP),用浏览器成功进入后台

网友:
这是个AP吗?

网友A:
电子标签的信号站 走的私有协议

网友:
从哪搞的

楼主:
废品站那里,以为是路由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标签的信号站 走的私有协议

请教一下,这货能通过刷机吗?

网友:
感谢分享和坛友解惑,知道了电子价签的无线管理模式

网友:
图片有点小,建议将图片分辨率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货能通过刷机吗?

开发板理论上可以 但是难度很高 而且需要私有协议的开发文档

网友:
这个是2.402-2.48 GHz蓝牙电子标签的 ACCESS POINT,也可以说是蓝牙IOT网关吧,主机管理IP地址是192.168.51.100,默认密码admin。
好像感觉没啥用呀,找了个手册,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看做工还是挺复杂的,估计卖家不低

网友:
图片压缩失败

网友:
可以拆零件用

网友:
对于家庭可能没有什么使用意义。

网友B:
丢鱼上卖吧,开超市可能用得到,这个应该汉朔的价签都兼容,和路由器一点关系没有,不可能改成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鱼上卖吧,开超市可能用得到,这个应该汉朔的价签都兼容,和路由器一点关系没有,不可能改成路由器 ...

谢谢你的建议,打算挂上。

网友:
可惜不能家用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
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