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一体机,主板,音箱,路由器,键盘,鼠标,大杂烩。

楼主(2023-04-01):
如图,小家电,电脑配件,一体机,笔记本,主板,音箱,鼠标。什么都有。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GSKsV&id=4650345116  一元商品

基本全新的行车记录仪,防碰瓷的。50元一套,大屏幕。

技嘉B75M-D3V主板。带G1620T CPU。套装合计 120元。不带散热器。该主板使用三代内存,支持前后USB 3.0.全固态电容。带挡板。
GF 440显卡,1G显存,3个接口,40元。GF430显卡,1G显存,2个接口。35元。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25元。HDTUNE慢扫全绿
电脑大耳机,好用,3.5毫米插头。有灯光效果。10元。
笔记本光驱,刻录机,10元一个
电脑音箱,长条形状,白色的,带电源。很新。15元一套。
直播用的灯架,灯可以变光,但没有手机支架。15元。
台式电脑电源,450W,50元。
台式电脑有线网卡,10元。声卡,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若干机械笔记本硬盘。120G: 15元。160G:20元。320G:30元。500G: 40元。保证HDTUNE慢扫全绿,无坏道!
名牌鼠标,10元一个。
笔记本内存条,三代,逐条测试无问题。4G:22元一根。无牌
GF430显卡,30元。GF440,1G显存:40元,GF650显卡,50元。亮机卡:10元
HP 台式电脑,非常漂亮!i3 3200 CPU, 8G内存,64G SSD+500G机械硬盘。内置无线网卡。前后都有USB 3.0.前面板有读卡器。质量好!做工好!用料实在!280元。

网吧带耳机,15元一个,发光的机械键盘非常漂亮,30元一个。Gf430显卡30元,gf440显卡1G显存40元,白色的多媒体音箱带电源1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6元一套,三天线的路由器,10元一套,都带电源。

汽车摄像设备,防止碰瓷的。50元,全新全套。

联想12寸小本。i3 350 CPU, 4G内存,80G机械硬盘(还有个MSATA接口,自己可以再添加一个SSD)。12寸LED屏幕,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无电池。配件包括电源和鼠标。 仅200元惊爆价!无任何故障!

------------------------------
相同外观,相同型号的还有一套高配的。i3 380 CPU,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160G机械硬盘(双硬盘),电池好用!蓝牙,无线,指纹,读卡器,HDMI都有。配件包括电源,笔记本包,鼠标!全套280元!
长虹智能扫地机器人,50元一套,带一个电源。
飞人牌电吹风十元。
30W的电烙铁,10元一个,有两个。
技嘉B75主板,120元。带挡板,带G1620T CPU。
麦博低音炮音箱一套,30元。
德生收音机,20元。四个波段。
台式机内存2G的5元,4G的10元一根。
亮机卡10元。
笔记本内存,三代,2G的10元一根。有多条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512G固态硬盘120元。串口的
技嘉b75主板。G1620t CPU。120元带档版,但没有风扇。成色非常好。支持前后USB口。使用三代内存。主板有两个显示器接口。
麦博低音炮音箱,30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基本全新全套。50元
笔记本硬盘,机械硬盘,80G:10元。  120G: 15元。 500G:40元
HDTUNE慢扫全绿
CPU风扇,5元-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旺旺:guoxinping1949

--------------------------------------------------------------------------------------------

-------------------------------------------------------------------------------------------------------------------------
2. 技嘉的H61主板,带G640 CPU,支持i3,i5。带风扇带挡板。主板集成显卡。55元

-------------------------------------------------------------------------------------------------------------------------

3. 梅捷SOYO-H110Z FS全固态V3.0版,主板,配INTEL 英特尔I3 7100 CPU 。 使用三代内存,主板有三个显示接口。好用无故障。带风扇带挡板。可以上6代,7代 I3,I5,I7。板U套装,280元。
带风扇带挡板。支持前后USB 3.0

-------------------------------------------------------------------------------------------------

彩虹gt 450显卡1G显存只要40元,后面两个dvi口。
GT 430显卡,440显卡,30元,40元
键盘垫,80厘米长,15元一张。
多个台式电脑电源,400W的50元,300W的30元,230W的20元。
DVD刻录机,20元。是串口的,好的。
机械键盘,成色好质量好。30元一个。
无线路由器,150M的10元一套。300M的15元一套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下面是联想的大屏笔记本,I5 二代CPU, 8G内存,128G SSD+320G机械硬盘,15.5寸大屏。没有电池。
成色好,质量好,外观漂亮!2G显存的显卡,双显卡。适合玩游戏。全尺寸键盘,配件包括笔记本包,电源和鼠标。500元。

MSATA接口的SSD, 64G: 20元,128G: 32元。

光纤猫2个,都用千兆口。30元一套。TPLINK WR886N 450M路由器一套1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三绿1.5,你这买卖做的让人敬而远之!

网友:
多少年前淘汰的,没什么看头。

楼主:
保安头盔造型威猛,玻璃钢材质适合骑电动车用。女士戴上它还可以防色狼。15元
笔记本硬盘多个,80G,120G,160G,500G。10元,15元,20元,40元。
无线路由器,15元一套3天线450M
复读机,20元一套。完好
笔记本光驱,刻录机,10元一个
台式电脑电源,230W,20元一个。
千兆的K2斐讯路由器,双频的。30元一套。
空气开关,电动车用的,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太TM乱了,看花眼~

网友:
都是古董了。。。。。

网友:
家里东西真多,这帖子编辑的不容易

网友:
能不能弄个清单

楼主:
4块主板都很便宜。
第一块是七彩虹主板,带X445三核CPU。 有挡板有风扇。主板集成三个显示接口。  50元
第2块是映泰主板,CPU是AMD A4 5300双核。带挡板带风扇。50元
第3块是映泰G41主板,带至强e5440 CPU, 主板集成VGA接口,带挡板。60元。
第4块是升技主板,带 AMD A8 5600K 四核CPU,10G内存,120G SSD。带风扇带挡板。好用无故障。主板集成VGA口,HDMI口.80元
小型台式机  ADM A8 5600K 四核CPU,10G内存,120G SSD。带风扇带挡板。好用无故障。主板集成VGA口,HDMI口。150元。运费30元

手机自拍杆,5元,有多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会议小话筒10元一个。各种无线路由器三天线的,四天线的15元一套。都带电源。

楼主:
如图多个主板。多个显卡。
第一个主板,七彩虹,带X445 三核CPU,AM3架构。有核显。50元。
第二个主板,映泰主板,带X641 四核CPU,无核显。有风扇有挡板。60元。
多个显卡,GTS 210,50元。 GF 650,1G, 50元
GT650, 1G显存,50元。就是主板上插的那个。
GF440,GF430, GT210等,都很便宜。30,40,20,15元的都有。
120G 的SSD, 32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手锯五元一把。
GTX 650显卡1G显存50元。
多个固态硬盘。120G, 32元一个。128G,35元一个。64G:20元一个。
512G:120元一个。
鼠标5-10元一个。都是好的。
映泰主板,带AMD X641 四核CPU,带风扇带挡板。60元!好用无故障!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A: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可以安装什么系统?

楼主:
还有几个64G 的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20元一个。32G的,10元一个。有些联想的笔记本有这种接口。可以安装双硬盘。有些准系统也用这种硬盘。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还有个24G的,只要8元。

楼主:
戴尔n4030笔记本i3380 CPU 6G内存,120G固态硬盘。没有电池,没有光驱,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笔记本包好用,无故障。只要200元!
运费16元。

多个固态硬盘。 16G SSD: 10元。 64G:20元。120G: 32元,128G:35元。240G: 70元。512G:120元。都是好的。写入量不大。
笔记本机械硬盘也很便宜。

联想C120 投影机,灯泡使用时间只有几百小时。亮度很好。无任何故障。适合学校和会议室。15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小型功放,重量挺重的,将近3kg,50元。
可充电式的台灯十元。
USB口的电视棒,无驱动。10元。
封口塑料袋用的东西,白色。5元
长虹智能扫地机器人,50元一套,带电源。
笔记本硬盘,机械的,固态的都有。很便宜。10元,20元,30元就卖了。

理疗仪不知道理疗什么的,10元。
平板电脑的键盘也可能是微软Surface的键盘20元。
飞科的电动理发推子,是充电式的。基本全新。20元
女生用的不锈钢杯,今年淑女必备。20元。有点掉漆,但好用。
任天堂游戏机的充电底座还是扩展坞,不清楚。20元
计算器,还带时钟显示。10元
创维的WIFI6 千兆路由器,带电源。70元。
不走的石英表,5-10元一个。换电池就可以了。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理疗仪缓解女生痛经用的有震动和发热功能,20元一套。使用普通手机充电器。
GTX 650显卡,1g显存50元
全新的剃须刀全套20元。
各种石英表,大多数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不走。10-20元一块。仅仅表带就不止20元!还有一些残破的,5元,2元就卖了。
映泰主板,带AMD 的A4 CPU,性能还可以。只要50元。带挡板带风扇。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G 寸SSD, 10元。台式电脑,笔记本都可以用。
-----可以安装什么系统?

貌似xp可以

楼主:
GTX650显卡,1G显存。好用无故障,不用6P头。50元。运费7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