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蚊拍电路是如何做到升压的?

楼主(2023-04-01):
今天拆了一个电蚊拍,电路如下。

前面自激震荡很容易理解,变压器次级万用表AC档有270V左右,和其他电蚊拍三倍压四倍压不同,这个电蚊拍只有一个二极管,示波器简单看了一下也能升到DC 900V左右,电路怎么做到的升压?

网友A:
这里有之前大家的讨论和电路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097-1-1.html

电蚊拍升压电路的改造,提升威力: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9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之前大家的讨论和电路分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097-1-1.html

电蚊拍升压电路的改造 ...

谢。

网上也搜到过很多电蚊拍电路和分析,大多是倍压电路。但这个单二极管电路一直不太明白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变压器变比高呗!
你那表测量只有270v,只能说,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变比高呗!
你那表测量只有270v,只能说,表不行!

我这个表量程750V,所以没用万用表去量最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回到这个电路图,我想既然是出厂的成品电路,肯定是经过考验的,但哪位能给个分析,为何能在变压器次级电压基础上再升压?

网友C:
你的万用表测高频电压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万用表测高频电压不准确。

嗯,这一点之前忽略了。高频电压我这个万用表可能不行,前面一楼也是这个观点。

看来都要用示波器看了。多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就是变压器匝数比。。。。。。

网友:
变压器匝数比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是比较常见的电路,只是高压部分过于简单,没有使用倍压。你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一下高压电容上的电压应该会高一些,但表的内阻也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这种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次级输出不是正弦交流,一般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
单管振荡基本都是单项脉冲,一个非常高,另一个很低,占空比不大,你万用表测交流的时候是有效值,测电容的时候是峰值。

网友:
变压器匝数比高,高频脉冲电压,普通万用表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