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立创万用表换下电池

楼主(2023-04-01):
电压还这么高怎么就低电压报警了?这种3v的万用表能直接上锂电池吗?看大佬们拆机没有看到有ldo啊…

网友:
有时候空载电压看着有点高,但是接个小灯,电压就下来了,这个才是电池实际放电能力。

网友A:
倍量电池内阻大吧

网友B:
现在不使用锂电池的万用表不算好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量电池内阻大吧

凑合着用吧…我好几年没有撸5号电池了,这个应该是撸倍量7号充电电池的时候赠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使用锂电池的万用表不算好万用表

我也这么认为的…关键就是这个表是我手头最好的婊子了…

网友C:
碳性电池电压都是虚的
碱性电池电压基本上不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性电池电压都是虚的
碱性电池电压基本上不虚

想上锂电池就是不知道这种没有ldo的婊子能不能顶的住…

网友D:
正面和后面的二维码是干啥用的。

网友E:
从不看好倍量的,原来买过,根本就差太多,从此不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和后面的二维码是干啥用的。

广告啊…这表就是广告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不看好倍量的,原来买过,根本就差太多,从此不爱!

最好的爱老公7年前青虫店撸的现在还依然坚挺…后来的BPI就特么差强人意了…

网友F:
电池不能单侧电压还要测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不能单侧电压还要测放电电流

3a左右吧具体忘记了…

网友:
我也买倍量电池了,主要看它销量大,现在还不知道容量足不足。

网友G:
这个表当年付邮费免费送也弄了一块,一直在抽屉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当年付邮费免费送也弄了一块,一直在抽屉里吃灰。

很好用的我手头的主力表,算是最好的了…

网友:
倍量倍量后背发凉

买过多节倍量镍氢,因手上多节次世代是20多年前的,
倍量说是低自放电,次世代还说会自放电。倍量充好放几天就跌到1.1---1.3V,而20年前的次世代放一年还是1.35--1.4V
表子里还是继续用次世代

楼主的表用碳性最好(外牌)
不费电
没必要改锂电吧

这种可改锂电

这种直接二节7号外牌碳性
安全耐用(里面还是有个磁保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用的我手头的主力表,算是最好的了…

买俩3.2v的那种尺寸和5号电池一样大,稍改装一下并联装2节充满一次一年可以不用管了。我就这么改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表拆开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