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移动硬盘盒子增加TYPE-C数据口

楼主(2023-04-01):
论坛推广的移动硬盘盒,这是改好后的,改装完了才想起来发个贴,

新接口完美识别,2.0的速度就别提了,

比对后右侧空间很大,很合适

芯片再拍张图
主要的是配的线都铁的,叫我怎么说呢?只能说便宜没好货
[
其实还有个原因买这个硬盘盒的,就是天线金币换的10元红包不知道买啥玩,实际到手几毛钱

正常是买个翻车讯的更好,

网友A:
4毛钱瞬间就涨了好多倍了

网友B:
其实更想看看micro usb3.0接口改typec接口的,一直想改一直没动手,得抽个时间

网友:
怎么这么多红包

网友C:
USB2.0版本。 速度240和480是一样的东西。标价贵了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毛钱瞬间就涨了好多倍了

确实,主要的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更想看看micro usb3.0接口改typec接口的,一直想改一直没动手,得抽个时间 ...

3.0的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0版本。 速度240和480是一样的东西。标价贵了5块。

是的,红包刚好抵扣,就拍了

网友:
这么多红包

网友D:
你这个mini usb还是USB2.0的,供电不足只有500mA,即使换成C型接口仍然是USB2.0。
十年前,C型接口还没有普及。对比过市面上所有硬盘盒,发现很多都没有增加多一个USB A公头做辅助供电接口,硬盘容易挂。
micro USB则是母座接口容易撕裂。于是我买了一个mini usb 10pin的硬盘盒,数据线是USB3.0 A公且有辅助供电的USB2.0 A公。

硬盘对供电要求比较高,旧盘启动电流会超过USB2.0的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mini usb还是USB2.0的,供电不足只有500mA,即使换成C型接口仍然是USB2.0。
十年前,C型接口还没有普 ...

解释得够专业,我只是想简单换个插口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想试试

网友:
这种老接口的移动硬盘盒子增加TYPE-C数据口实用多了。

网友:
为统一接口而改口

网友:
这个焊接漂亮,用的什么焊接的

网友:
厉害  加的非常工整

网友:
TYPE-C接口改的很漂亮,我也想知道用什么什么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