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编程器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区问。求教知识点。

楼主(2023-04-01):
想ttl刷路由器,看到路由器有uart口。。接上去之后,跑码都是乱码。在网上搜了相关的知识点,不知道结论对不对,这里求教。
因为手头没有正经的ttl编程器,想着usb转串口也有tx rx gnd,就引了线出来。。
一直读出乱码,我后来了解到ch340 341,设备有一套电平标准。。usb转串口这个是rs232电平,而uart接口是ttl电平。电平标准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通信。。。那种341土豪金编程器引出的接口,才能支持uart。。

网友A:
哥,换过波特率了吗?

网友B:
路由板子照片不来一个?

网友C:
你把这个外壳拆了,从芯片引脚引出来就对了

网友D:
首先,一般路由器的串口都是3.3V电平的,波特率为115200,而且接口是UART,不是RS232,买一个CH340的串口模块吧,你用这个接头直接接路由器,搞不好把路由器也一波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换过波特率了吗?

换过波特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板子照片不来一个?

路由板子这个,边上有个3针uart接口,应该是gnd,tx,rx。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一般路由器的串口都是3.3V电平的,波特率为115200,而且接口是UART,不是RS232,买一个CH340的串口模 ...

谢谢,我从串口就引出了gnd和tx,rx。。没有接vcc应该还好,本来gnd都不想接,gnd,亮都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这个外壳拆了,从芯片引脚引出来就对了

谢谢大佬,应该就是这个340芯片的232电平是经过外围电路实现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从串口就引出了gnd和tx,rx。。没有接vcc应该还好,本来gnd都不想接,gnd,亮都不亮啊, ...

VCC不能接,,,,,你别用这种接口,这种接口根本不对,容易搞坏机器

网友E:
电平都不一样,你手上的是USB转232,你要用USB转TTL才行

网友F:
这应该是个网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不能接,,,,,你别用这种接口,这种接口根本不对,容易搞坏机器

谢谢,vcc比较谨慎,因为以前也是差点搞坏东西,,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平都不一样,你手上的是USB转232,你要用USB转TTL才行

我之前有个341,可以编程也有ttl的,,。后来我买了其他编程器,加上有个340,想着340也可以ttl,,就把341便宜卖给同城了,现在血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个网桥吧?

是的,创想的cpe,固件是ubnt魔改的,

网友:
我觉得芯片已经被你搞坏了,232电平电压很高的,你太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有个341,可以编程也有ttl的,,。后来我买了其他编程器,加上有个340,想着340也可以ttl,,就把3 ...

能卖多少钱?

楼主:
编程器带夹子,一起卖了10块吧,,好像,,现在发现光买编程器也得13-15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应该就是这个340芯片的232电平是经过外围电路实现的吗?

340芯片出来就是TTL,这个就可以直接接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器带夹子,一起卖了10块吧,,好像,,现在发现光买编程器也得13-15啊。 ...

买一个USB转TTL也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