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5ALED小电源,SC3152用NCP1252A代换问题

楼主(2023-04-01):
最近修几个小体积LED电源,标称5V40A,是比较新的双管正激同步整流结构,构造相对传统494简单很多,也小很多,理论上效率出会好些。

经测试7脚电压在10V左右波动,2脚电压也>1v,理论上可以工作了,但没波形输出,测空载功耗0.4W,试交换良品的SC3152,一切常。

那就买IC咯,结果发现卖的少,偶然发现说SC3152可代NCP1252A,那就找NCP1252A吧,结果好找,还便宜。
看到不启动空载0.4w的就直接换上,个个都变好,点20W小灯试试都OK。

后来再修另一些时想到出厂时有刷绝缘漆(防水漆?/三防漆),为可靠起见,那就涂点704硅橡胶吧,这胶据说能抗高压打火的,用在这里应当可以吧,
所以换好,涂上,试机OK。

等过了几天,再拿出来烧个机试下,却发现6台居然有4台点几十秒或几十分钟,电压开始闪,后来不启动,冷机后来又启动了,后来又没反应了。
这就怪了,拆机检查,发现7脚电源和8脚软启动电压只有2.几V,正常当>10V和5V
估计漏电或短路电压上不来,试换8脚软启动电容,22n或33nf无效,也没发现PCB或助焊剂漏电啥的,
那重焊一个1252A,结果正常了,热机多次,没问题。
拆下的4个1252量测软启动8脚对地5脚
正向电阻,只有1.5K,1.5K,3.2K,15M,
反向电阻,只有1.5K,1.5K,2.7K,65K,
量新品正向在15~30M,反向61K
最后那片是点亮正常一段时间,再关就不启动了,隔了一晚再开,又能启动,但后来电压偏低闪烁,换IC好了。
这样看是8脚内部对地漏电了,内部10UA都漏掉了,外接的电容电压上不来,同时也拉低了VCC启动电压(100UA就够了)

不知问题出在哪,现在想想,可能环节如下,请大神帮分析看看:
用热风枪吹下IC(表面厂家有涂透明漆),再涂点助焊膏到IC引脚,对位,吹化,烙铁再加焊一次,再牙刷刷下,纸擦干净,试机正常,点704胶,装机再试ok完事。
不知哪个环节有问题
1.温度过高吹久了?
2.吹的时候助焊膏沸腾渗到IC封装里了?
3.烙铁补焊漏电打残?
4.刷洗时静电打残?
5.点胶时静电打残?
后来不敢用风枪焊了,改锡丝手焊,不点胶,换上试多次暂时没发现问题。
有用过这IC有经验的帮指教下,谢 谢!

楼主:
PDF档规格书

网友:
我的也没有修好!

网友:
这种电路低压输出整流管易坏,我就碰到过软击穿引起带不动。并且输出滤波电容品质不佳的话易发烫。

网友A:
淘宝只有一家卖呀!

网友:
你买的哪家?我换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只有一家卖呀!

SC3152 宝上3块1个,只一家,
我看到那电源早期的用1252,所以就用1252A代了,才1块左右1片,好买。

这些电源芯片是不是一家原创出来,就一堆厂商去仿/去阉割/或升级去竞争呢

网友:
这电源看上去不错

楼主:
比较特别的是初级的开关MOS和次极的整流MOS都是贴片封装,用导热贴传热,
不是传统的螺丝锁固,加工倒是简单了很多。
参数如下:
SLD840UZ,  N沟道 高压MOSFET,
9 A,500V,RDS(on) 典型值。 = 0.8Ω@vgs = 10V
PK664BA,N沟道 高压MOSFET,
114A,30V,2.4mΩ

网友B:
我见过有个案例,驱动变压器初次级耐压不足。。。
但一般GATE驱动脚先出问题。。。

这种电源除非用在户外灯箱,室内用三防漆不常见,电脑电源目前没见加三防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有个案例,驱动变压器初次级耐压不足。。。
但一般GATE驱动脚先出问题。。。

是的,我碰到过另外一个牌子驱动变压器锈断脚的,懒得接,
直接在另一台进过水弃修的板上拆个变压器怼上,
开机正纳闷怎么电压没起来呢,突然电光火舌,炸得一塌胡涂。

保险丝,整流桥,NTC,双MOS,取样电阻全牺牲
特别是那个慢熔的保险把板子都熏黑了。
后来看,换上的变压器两相邻引脚击穿变黑了,
估计以前受潮漏电了,这次直接打穿了
细看,是次极变压器的两个G极紧紧靠近,两个S极也紧紧靠近
这样压差约160V,易打穿。

话说这保险丝是否太迟钝了,取样电阻功率能再加大些么。
赶紧把灯泡大法用上,炸怕了~~

网友C:
帖着底板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着底板散热?

现在技术高超,发热较小,导热贴散热好像也行。
现在的LLC效率更高,像LLC的ATX电源的散热片可以做好小。

网友:
照方抓药,目前已经修好。
过几天再测试下。
风枪吹的,没有清洗焊盘,没有涂胶

网友:
按照楼上各位指引,努力想办法测量开机电流,但电源检测系统瞬间保护,无法建立测量状态,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