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更换标致308左前门玻璃升降器

楼主(2023-04-01):
早两天发觉小狮子左前门玻璃升降不利索了,卡死不能升降,玻璃还会自动降下,因为驱动马达还能听到转动的声音,判断马达没有问题,应该是支架的问题,就在马云家下单买了一个支架回来,今天到货趁着周六,动手搞起,因为拆坏的支架很多黄油,手很脏就没有拍照了,完工后才拍一下作为记录。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法国车真的有很多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A:
这个还是挺麻烦的。一旦要是拆坏了膨胀钉就需要更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硬核啊~车都能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挺麻烦的。一旦要是拆坏了膨胀钉就需要更换。

不用拆膨胀钉

网友:
钢丝款升降机容易坏一点

网友:
自己能修就很厉害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其实只换一个导轮就行了,顺带再检查一下其他三个,估计也都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换一个导轮就行了,顺带再检查一下其他三个,估计也都差不多了

单独换导轮不行,钢丝绳都坏了,打结了,其它三个用得少,有问题再打理

网友C:
是不是装了自动升窗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了自动升窗机的问题

不是,是固定钢丝绳的导向轮老化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换导轮不行,钢丝绳都坏了,打结了,其它三个用得少,有问题再打理 ...

提前更换的话,钢丝绳会不会就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更换的话,钢丝绳会不会就坏了呢

而且也没有找到单个导向轮更换

网友:
还好不是锈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