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500充电器测容量,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4-01):
麻烦知道的老哥告诉一下,没时间一直守着看充电器,这个充电器的放电截止电压是不能设置的,听说是2.8伏,一般18650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根据保护板的保护电压一般是2.5v左右。。。。事实上3.5v以下放到2.5V没有多少容量。
不过这个型号设备的不清楚,友情帮顶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担心,该电压是单片机程序里设置好的,你无需干预。锂电池因制作材料不同,该电压也是有少许差别的。通常2.8~2.9V,但下面这部分没多少容量,所以,个人认为,不要低于3.0V。锂电池反正没有记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不用担心,该电压是单片机程序里设置好的,你无需干预。锂电池因制作材料不同,该电压也是有少许差 ...

我是又买了一个其他的容量测试板,需要手动设置放电截止电压的,我拿来和这个充电器做一下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又买了一个其他的容量测试板,需要手动设置放电截止电压的,我拿来和这个充电器做一下对比 ...

我这个电子负载就可以设置截止电压,我没有接出来,是不是爽歪歪

网友:
楼主这充电器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