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下大佬!2259xt 可以直接换到2258xt的主板上嘛?

楼主(2023-04-02):
如题,请教下大佬!2259xt 可以直接换到2258xt的主板上嘛?

网友:
好像是pin2pin兼容,但要注意电压

网友A:
反正我都是直接换。58XT的VCCQ供电一般为1.8V,59XT的VCCQ供电有1.2 1.8两种,根据颗粒情况和匹配的固件包支持调整,反正就是两个配置电阻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都是直接换。58XT的VCCQ供电一般为1.8V,59XT的VCCQ供电有1.2 1.8两种,根据颗粒情况和匹配的固件包 ...

好的,直接怼上去,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