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看一下这个色环电阻多大的?,没看到过这样的色环规则

楼主(2023-04-02):
本人电子业余爱好者,之前固纬线性电源损坏,看到主板上有5颗色环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根据电路分析功率管射极电阻应该是0.3欧姆,没看到这样的色环规则,色环:橙黑银金黑、为什么金银会同时出现,大家来谈讨一下

网友:
你是对的!确实是在乱标。

猜想,只是猜想:有可能把银色当白色用了。30.9欧的。E96系列里,确实也有309这一档。

你可以测一下这个色标的电阻,验证一下,每个都测一下,能看到有5个一样的。

网友:
应该改是橙黑银,金是误差。黑是产线共用随意替补。

也就是0.3欧±5%。

网友A:
应该是四环电阻,最后一条黑代表线绕电阻,阻值是30*0.01=0.3欧,误差5%,线绕电阻,银是倍率,金是误差,第五道黑色代表普通绕线电阻 如果是绿色则代表无感绕线电阻!第五环白色据说表示是保险电阻,另一说法是环保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四环电阻,最后一条黑代表线绕电阻,阻值是30*0.01=0.3欧,误差5%,线绕电阻,银是倍率,金是误差, ...

这个比较合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就是0.3欧。不是乱标,是个特殊的五环电阻,按4环读数,最后的黑色环表示是绕线电阻。

网友:
温习一下,哈哈

网友:
银和金后面有最后一位的我基本上不读,楼主的帖子也解除了我对最后一位含义的疑惑

网友:
五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如果第五条色环为黑色,一般用来表示为绕线电阻器,第五条色环如为白色,一般用来表示为保险丝电阻器。如果电阻体只有中间一条黑色的色环,则代表此电阻为零欧姆电阻。

网友:
橙3 黑0 银×0.01 金±5%,
最后的黑色为厂家特殊标志环,跟阻值没有关系,
所以是30×0.01Ω=0.3Ω±5%。
不信你量量

网友:
这是四环电阻,

网友B:
晕,到底是多少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到底是多少欧姆电阻。

正确答案0.3,没啥好解释的,我的答案是官方答案,楼主看得少不认识正常,还去看色图的也正常,好了,你可以回家睡觉了,其实看多直接一眼就会出结果,不借助任何表,我已经早已练得如火纯情

网友:
这类问题我都不愿答了,去了一环就天下太平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
还是贴片好认一点,

网友:
按4色环可以算出来,5色环就不能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