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网登录求助

楼主(2023-04-02):
光网登录变成这个页面了,怎么办?

网友:
光猫就是这个界面

网友:
重新注册   下发数据了得嘛

已经恢复出厂了

网友A:
后台更新了。我的移动光猫以前都是红绿色老土界面,近段时间更新到类似这种五颜六色界面

网友:
1、重新注册设备
2、回归 电话 时代 找客服
3、语音助手 使人退化
4、智能手机 浏览器 兼容性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台更新了。我的移动光猫以前都是红绿色老土界面,近段时间更新到类似这种五颜六色界面 ...

问题是要输入宽带识别码,然后还有输入无线ssid和密码。我都正确输入了。提示设备信息注册失败。但是很奇怪,网线连接路由器的wifi可以上网。

网友:
浏览器问题吧

网友:
浏览器缓存清空,再次打开浏览器,然后再登录光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台更新了。我的移动光猫以前都是红绿色老土界面,近段时间更新到类似这种五颜六色界面 ...

以前都是直接输入用户名useradmin和光猫背后的密码就可以。现在却要识别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直接输入用户名useradmin和光猫背后的密码就可以。现在却要识别码。 ...

以前是外网,现在是区域网,以前要漏油器填写账号密码,现在光猫注册,漏油器选择自动上网

楼主:
以前是这个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是这个界面

现在为什么变成要输入Loid识别码,输入了还不能登录进去管理页。是哪里出问题呢?坛友大神们能帮帮小弟吗?谢谢!

网友B:
直接打电话报障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电话报障最简单

公司的光猫,不方便打电信客服电话。但是有些参数设置需要改掉。

网友:
重新注册,不行找服务商,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网友C:
有的设备可以进入192.168.1.1: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设备可以进入192.168.1.1:8080。

试过,不行

网友:
后台更新,阻止不了的

网友:
用手机登录小翼管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