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感觉c刹没有v刹省力

楼主(2023-04-02):
同时有451和412,451是c刹,412是v刹,感觉c刹的  刹把  比V刹费力好多,观察发现c刹夹器的弹簧比V刹粗好多,还是 刹把 的力臂不对,要用c刹专用的刹把,我这C刹的刹把是随便买的

随便买的刹把,用于C刹

看来还是刹把力臂的问题,有便宜好用的c刹 刹把 推荐吗?

网友A:
手感还是油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还是油碟好

现在的车架限制,上不了油碟
以前的山地是油碟,手感确实柔和舒服

网友:
V刹看起来力均衡些

网友B:
钢丝线的质量也很重要。质量好的不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线的质量也很重要。质量好的不费力。

这个可以排除了,线管注油了,看来只能是刹把力臂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便宜好用的c刹 刹把 推荐?

网友:
GB/T 3565.4-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

网友:
不好调,跑偏

网友:
同求相关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排除了,线管注油了,看来只能是刹把力臂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便宜好用的c刹 刹把 推荐? ...

好的钢丝线是不允许注油的。注油反而会增加阻力,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点碳粉或者WD40之类的容易挥发的润滑剂,不能在里面形成油泥。质量差的钢丝线和线管,不但细,而且硬度差不紧实,表面光洁度差,阻力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钢丝线是不允许注油的。注油反而会增加阻力,实在不放心可以用点碳粉或者WD40之类的容易挥发的润滑剂 ...

实践出真知,这些年经手了大大小小14、15辆自行车,都打润滑油了,都很顺滑

网友C:
刹车把只影响拉线幅度,按你图里看来也就是行程吊刹和钳刹行程短些

C刹一个弹簧管两边,只能做粗,要是做细了,怕是只有一边自己动,这就不是个很科学的东西,不如V来得对称,V尽管也没有严格对称,但能分别调两边力度,碟刹多少也是哈哈,只有吊刹完全对称,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把只影响拉线幅度,按你图里看来也就是行程吊刹和钳刹行程短些

C刹一个弹簧管两边,只能做粗,要是做 ...

这个图的力臂比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手柄就是舒适度和拉线幅度,省力方面不要想太多,C已经是超省力杠杆了,改了下图,这样更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力臂比是不一样的

看楼下,C的力臂没办法再短了,或者手的力臂没法再长了,主要是手那边,和弯曲的造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就是舒适度和拉线幅度,省力方面不要想太多,C已经是超省力杠杆了

杠杆原理,大概v刹是8比3.5,c刹10比2到3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出真知,这些年经手了大大小小14、15辆自行车,都打润滑油了,都很顺滑 ...

其实他说的是对的,新的话润滑油油泥的问题很大,实在要加越稀越好,然后线管的重要性可能超出想象

你在车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那加了肯定比不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杠杆原理,大概v刹是8比3.5,c刹10比2到3

我明白了,你这个图纸和实物不是同一个,你的实物线头就在V的位置,而且是不可调的,那是有关系的

网友D:
公路车至少要用105的夹器,手感和力度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路车至少要用105的夹器,手感和力度都很好

便宜的只找到这个,我又不喜欢那个防滑胶条,挂钩的位置也是靠上的,还有彦豪的,禧玛诺r2000、r3000可以调节c、vr位置,价格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