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断头的天猫精灵电源适配器E012-1D120100VC接头续命

楼主(2023-04-02):
儿子同学家的,看样子是因为受外力折断的,当时直接让他拿走我家的用,这个就留下来我自己用了,毕竟我比他会修。今天有空翻出来折腾一下。

先用AB胶固定下接头,再用小锉刀打磨下负极,再焊接下,切削掉多余的焊锡,凑合能用,不能受力。

试机,使用没问题。

网友:
这是折断的啊

网友A:
能找到同样的头,剪断线接上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同样的头,剪断线接上也可以用

不是常用的5.5/2.1或者5.5/2.5插头,而是4.0/1.7的小插头,单独买不划算,凑合着用用吧。

网友B:
这才叫修,,不过经不住大力,不动它,能用

网友A:
以后这种接头能统一就好了,就象手机充电口一样都用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叫修,,不过经不住大力,不动它,能用

骨折过了,凑合接上了,确实不能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这种接头能统一就好了,就象手机充电口一样都用一种

本来确实想改个TYPE-C接口,再用个12V诱骗母座即可,但是想想拆外壳,还要开孔就放弃了。

网友:
这才是修,物以致用。

网友C:
外皮用烙铁焊一圈再打磨能更结实一点

网友D:
这只能小心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皮用烙铁焊一圈再打磨能更结实一点

用焊锡焊了一圈。不然不会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小心点用了。

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怕受无妄之灾。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E:
换个头吧,用小红包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头吧,用小红包薅。

塑料壳5.5一个,金属壳12元一个,没那么大的红包。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外径4.0mm,内径1.7mm的。

网友:
我来说一个:不如改成Type-C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