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DT541 移动赠送无光猫功能的融合终端 无法TTL刷机

楼主(2023-04-02):
和网上其他的版本不同,没有光猫功能,有2.5G wifi,有IPTV功能,我想接TTL线刷入当贝APP,可是putty的开始代码和最后代码如最后两张图,按回车或者ctrl c 都没用,非常快速的在Login时输入root,才出现Password:但是又很快就闪过去了。最后也也无法输入任何代码。非常快试了Pon521,Zxic521,没有什么反应。请问大侠应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0378-1-1.html 有点像,不完全一样。

网友:
想安装软件,应该接机顶盒侧的TTL口,你接网络那边肯定不行。

网友A:
你这是路由器的数据,要刷电视盒要用中间的这个接口吧!

网友:
应该是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路由器的数据,要刷电视盒要用中间的这个接口吧!

回头试试。谢谢大侠

楼主:
那应该是2还是3?谢谢

楼主:
请问是该2还是3?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该2还是3?谢谢

用2,这融合终端几乎与移动版的e910v10c一掉,估计固件也可以通刷

楼主:
用2接TTL,可以进iptv界面了。谢谢大侠。移动版的e910v10c一掉,估计固件也可以通刷,是吗?

楼主:
查了一下,e910v10c的融合终端有两种芯片,Hi3798或者S905L,请问怎么区别?我的照片上好像有黑色散热片挡住了,看不到芯片型号?我想刷个e910v10c 试试。

网友(2024-05-25):
是中间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