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华夏方舟点读笔拆修

楼主(2023-04-02):
孩子的点读笔,满电后很快就没电了,怀疑是电池坏了。放置好久没用了,拆解看看。这个真不好拆,面板是胶黏的,电吹风加热着拆,还是拆破了,面板拿掉后有7个小螺丝,各位将就着看吧。现在是反复重启,进入系统后,能正常使用,然后锁屏后放几分钟它就自己在那反复重启直到没电。

网友:
一个手持式扫描仪吗

网友:
电池好像没有鼓包

网友:
现在好多设备电池一旦寿命要到终点,基本上整个设备的寿命也到终点了,不能换电池真是一大诟病。

网友:
看电池外观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

网友:
看着电池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测试一下容量看看

网友:
羡慕楼主的拖鞋,本地穿棉鞋晚上脚都冷

网友:
一拆就废吗

网友:
手持式扫描仪

网友:
现在的产品对个人维修不友好

网友:
现在出的东西,要想拆开是真难。

网友:
电池外观没看出问题,测测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
看着电池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带WiFi功能啊

网友A:
破拆了,即使修好也无法找到外壳。

网友:
这小东西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拆电池换电池应该不难

网友:
用处不大。安卓上的金山词霸更好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拆了,即使修好也无法找到外壳。

先去某宝或者1688按型号找盖板试试,实在找不到,嘉立创面板定制,懒得注册的话,还有一种办法本地或者网上找亚克力激光加工的店铺,用普通的亚克力切出来,再自己喷漆就行了。

楼主:
现在是反复重启,进入系统后,能正常使用,然后锁屏后放几分钟它就自己在那反复重启直到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