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蓝牙音箱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3-04-02):
芯片是5856te,放了好久,以为电池坏了。可以把电池焊下来接5v充电头没用,插miniusb接供电也没用,就通电的指示灯亮,电路中用二极管档量正负线,指示灯也会亮。。。芯片的78脚焊一起应该是模拟和数字的地,6,9是vdd和avdd就是正吧,量不出个所以然来,放弃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坏了,对照型号查查

网友A:
这种大多数都是单声道,可以拆零件了

网友:
这个又彩灯效果吗?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B:
以前这种蓝牙音箱功放板按斤卖,我买过不带蓝牙的,具体多少钱一斤忘记了,好像是25一斤包邮,带蓝牙的要贵点点

网友:
好像易拉罐外形那种蓝牙小音箱。

网友:
可以听个响

网友C:
你有充电宝么?,插充电宝里试试;插个耳机听听;通电后,乱按几个按键试试。
话说我也有这样一个垃圾,电池没用,和你一样这样高了没用,在我放弃时,他突然响了,因为我按按键了。
有的蓝牙音箱,不接电池就不工作,芯片检测电池电压,低电压就不开机

网友D:
有的蓝牙音箱不接电池不工作,充电时也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多数都是单声道,可以拆零件了

那没啥价值,可以拆几个接口,省点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种蓝牙音箱功放板按斤卖,我买过不带蓝牙的,具体多少钱一斤忘记了,好像是25一斤包邮,带蓝牙的要贵 ...

哎呀,那我亏惨了,二十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充电宝么?,插充电宝里试试;插个耳机听听;通电后,乱按几个按键试试。
话说我也有这样一个垃圾,电 ...

这样一说估计还真有这种可能,家里有一些放忘记的手机电池,不过那个触点应该不好焊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蓝牙音箱不接电池不工作,充电时也不工作

我试过单接,从电池那一边接电或者usb那边接,都只是指示灯亮,不开机,不过我看电池的正极好像就和开关相连,电池和usb那边可能是单独的电路,有点像你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单接,从电池那一边接电或者usb那边接,都只是指示灯亮,不开机,不过我看电池的正极好像就和开关 ...

你有没有发现晶振坏了?晶振坏了就会不开机,

网友:
换新的,这个可以拆件用

网友:
找到机会就换新蓝牙音箱了。。

网友:
作备件用吧!

网友:
裂纹音箱,9块钱包邮,之前买过一个带通话功能的,把电路板拆了,又切把切把塞到了一个老式电话的听筒里,打算做个手机的蓝牙手柄,才组装好的时候还能用,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有电流声,最大的问题是最终发现还是直接用手机接听更方便,这玩意也就扔那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