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控制器那个转把可以用可调电阻控制吗

楼主(2023-04-02):
大概要多大的阻值

网友:
一般里面是线性霍尔传感器的,如果是电动三轮车的控制器有一些是可调电阻。找一个50K的可调电阻试一下看看呗

网友:
阻值不重要,就用来分压的,5k, 10K 没区别,别太小就行

网友A:
电动车控制器要求的是0-5V电压,用电阻分压没问题,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外接一个0-5V可调电源

网友B:
我电动车用八年了,风吹日晒雨淋,霍尔的调速转把没坏过,怎么还要用可调电阻档?

网友:
一般都是霍尔,可调电阻进水就完了!霍尔是非接触的!

网友C:
这是想改定速巡航加右撒把?
不过大部分的车,现在都有类似定速巡航这样的功能了吧,一定时间内不加速,就以当前速度一直走,直到再次加速或者是捏手刹中断

网友:
可以,我串了个10K可调电阻来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控制器要求的是0-5V电压,用电阻分压没问题,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外接一个0-5V可调电源 ...

可调电源要怎么接 转把是红黑绿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动车用八年了,风吹日晒雨淋,霍尔的调速转把没坏过,怎么还要用可调电阻档? ...

拿来控制普通无刷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想改定速巡航加右撒把?
不过大部分的车,现在都有类似定速巡航这样的功能了吧,一定时间内不加速,就 ...

拿来控制普通无刷电机的 功率大 便宜 带霍尔 还是矢量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电源要怎么接 转把是红黑绿三线的

黑线接负极绿线接正极

网友:
这是闲得无事,霍尔不好要用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