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坑爹国标! 中压阀能用在普通燃气灶吗??

楼主(2023-04-02):
国标0.6的流量用在家用燃气灶还是小了。又没有0.9  1.0这样的流量, 再大就去到1.2的中压阀了,说是适用于餐馆猛火灶。

现在是热水器和燃气灶共用一个气瓶,感觉单独使用时火力都不太够,比老阀差不少。

不知道中压阀用在普通燃气灶是否安全?   燃气灶厂家客服也是一脸懵逼,只管做猛火灶,连阀门都不懂。0.6的流量明显喂不饱5KW的猛火灶。

重新学习了一下:据说火力大小与流量无关,与压力有关,现在国标是2800的出口压力。老款的可以做到3500。只有买杂牌老款的才能大火力了。

   为啥1.2流量的可以做到同样压力,流量却大一倍呢?

网友:
试过猛火灶配的阀(不知道是中压还是高压的)接普通家用燃气灶,烧起来很响灶关不住火。低压阀好像可以微调压力吧

网友:
我认为也能用,但是不节能也没必要

网友:
我的认知是:流量与压力是2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还分这个?普通液化气燃气灶用过低压阀和高压阀 都能用  好像还查过原理 应该是没查到什么原理吧 低压阀也拆开过一次也没搞懂

网友:
用中压阀的话,燃气热水器电磁阀压力过高,电磁阀保护自动启动,根本点不着火的

网友A:
自己拧开扩一下孔?

网友:
你买的中压阀不能调压不成?

网友:
燃气管道压力不大!

楼主:
嗯,被那个商家误导了,那个商家的中压阀说是1.2的流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拧开扩一下孔?

不懂原理 怕不安全或者难以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