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宝马新三系后排Type-C充电模块拆解,准备升级成双口PD协议

楼主(2023-04-02):
前段时间使用Power-Z USB PD诱骗器,测试了新三系上面的3个Type-C接口。
3个口都只测试到了5V/3A Type-C和DCP两种充电协议,没有测到PD协议。
由于5V/3A 15W的功率给手机充电较慢,于是打算拆下充电模块,测量PCB尺寸并自己画一个带45W PD协议的PCB,来替换原车PCB。

(本贴的说明文字在图片上方)
这是BMW新三系的后排空调面板,以及两个Type-C充电口。拆解时需要使用塑料撬棒,从缝隙撬开。
刚开始不敢用力拆,怕把卡扣掰断了,后面证实需要大力出奇迹。

拆下空调面板,两组连线分别是空调控制器的CAN总线,和充电模块的电源线。

拔下插头,插头是美国泰科TE生产的,印有BMW标识。

拆下来的充电模块,很小。

拆下前端黑色外壳,主体部分由两颗T6螺丝钉固定。

从侧面可以看到,PCB侧面采用铜包边设计,并镀金,以减少EMI辐射。

充电模块前端的黑色外壳,图案部分是透光设计,使用LED照亮。

黑色外壳反面,有导光板,便于灯光均匀分散。

拆下的铝合金压铸件外壳。

露出内部PCB.

外壳上面有AlSi12Cu1(Fe) 标识,铝合金外壳具有一定导热和屏蔽性能。

PCB正面,可以看到两路输出共用一个4R7降压电感(右下Type-C接口已经用风枪拆下)

PCB背面。

从输入侧看起,输入端有电容和丝印BZ的TVS管

丝印BZ的TVS管实际是SMBJ24CA,是26.7V击穿电压的TVS,用于吸收尖峰电压以保护后级器件

丝印4401的输入防反接MOSFEF

防反接电路如下图,左侧是电源输入。
当输入电压为正12V时,MOSFET S极电压为12V,G极电压为0V,满足P-MOSFET导通条件(Ug - Us < Vth,Vth通常为-2V左右);
当输入电压反接,为负12V时,MOSFET S极电压为0V,G极电压在0~12V之间,Ug - Us = 0~12V > Vth,不满足P-MOSFET导通条件,MOS截止并保护后级元件。

输入侧的一些元件,控制LED灯。

输入侧的EMI滤波电感,和电容组成pi型滤波电路。

输入侧的6.8uH EMI滤波电感。

输入侧的56uF 25V滤波电容。

56uF 25V滤波电容实际是Chemi-con公司的产品,通过右下角印字来识别(HD表示HHXD系列),见下图:

实际型号如下,ESR仅有50毫欧。

拆开之前就预料到了,会用我们公司的芯片。
使用了MPS的MPQ4488B充电芯片,集成5V Buck和两路输出限流,不带USB PD协议。

侧面的焊点。

MPQ4488B的功能介绍。

MPQ4488B的效率图,数据手册的链接如下: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n/c ... 1/document_id/9942/

4.7uH合金电感,用于MPQ4488B 5V降压。

输出端的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实际是Chemi-con公司的产品,通过左上角印字来识别(F表示APXF系列),见下图:

实际型号如下图,ESR仅为20毫欧,是优质的电容。

Type-C接口特写。

Type-C接口的焊点,一排12个,共两排。

Type-C接口特写,为24pin,满pin设计。

拆下Type-C接口之后的焊盘。

拆下的Type-C接口,带有橙色防水胶圈,可防止车辆的后排充电口进水。

PCB侧面铜包边设计,并镀金。

PCB侧面2.

从PCB侧面可看出层数为4层,能看到内层的铜箔。

将PCB拍照并导入PS,使用魔棒工具去掉背景。

拍照时PCB可能会有轻微歪斜。新建参考线,并使用CTRL+A  CTRL+T自由变换工具,来旋转PCB,使得PCB和参考线对齐。

在Sprint Layout软件里加载PCB图片,调整DPI使图片尺寸合适(可以参考Sprint Layout里的标尺)。

对照着PCB图片,画出PCB外轮廓(对比了画出来的轮廓和游标卡尺实测的尺寸,误差仅0.2mm以内)。
配合游标卡尺来修正,使画出来的PCB尺寸尽量精确。

开始画PCB,使用了60W的Buck-Boost变换器,配合PD控制器实现单口45W PD,双口27W+27W PD.
如果PCB因散热不好而过热,还可以自动降低输出功率,以将PCB温度限制在合理的值。
下图是元器件排列的草图,做好之后再新开一贴。

总结:BMW新款三系的后排充电模块,采用了成本更高的铝合金外壳,以及PCB金属包边和镀金工艺;内部采用知名品牌的元器件,如日本化工Chemi-con的固态电容,MPS芯源系统的主芯片,以及直流电阻较小的一体成型合金电感,做工十分优秀。模块可输出双路5V/3A,总功率30W,可为后排乘客的手机进行充电。不足之处是不带有PD协议,给手机充电速度一般,如果更换PCB,改装成带PD协议的充电模块,则充电速度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
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c口,觉得弄得有点复杂了,应该简化些

网友:
车规级的东东做工就是好啊,BMW加成更是~

网友:
车上面的电路板确实比普通用途的电路板好很多。

网友:
可以去提炼黄金。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A:
照片拍的很清晰,赏心悦目!那个软件可以根据电路板照片生成电路图?

网友B:
楼主也是高手,应该是做FAE的?

网友:
车上的,比较实用

网友C:
MPS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玩意目前国内芯片能有全套自主品牌方案了,IT民用(USB)接口非车用,富土康的连接器还是质量好的,很多细节上领先很多。。。
这个应用场景,用单排16P的母座就足够用了(USB2.0 QC握手)。
做个双20W,40W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的很清晰,赏心悦目!那个软件可以根据电路板照片生成电路图?

电路图是自己画的,软件只是把PCB照片显示在背景层,方便照着画。
可以参考坛友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SPR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高手,应该是做FAE的?

我是做A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S方案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玩意目前国内芯片能有全套自主品牌方案了,IT民用(USB)接口非车用, ...

对,16pin母座已经可以支持USB2.0和QC了,PD也可以支持(因为有CC pin)。

网友:
车规级板子用料确实不 错

网友:
PhotoShop正版据说比系统贵很多,可以用其他开源画图软件替代。用料肯定比小商品车充好。

网友:
用料扎实,做工精良,确实是高档货

网友:
bmw的充电模块做工真是不一般

网友:
板子看做工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