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苹果11pro max

楼主(2023-04-02):
iphone pro max拆解,更换电池(芯)
电池剩下75%,需要更换,如果直接更换电池,会出现弹窗,要更换电芯(保留原保护板)
手头上没有写码工具,电池只能拿去给楼下的师傅来更换电芯,并还写电池数据,更换电芯,具体过程就没拍照了

楼主:
注意:一定要先断电,才能拆屏幕,通电不能碰触面容,否则容易损坏面容。

网友A:
直接用原先的电池排线就好  前提是你有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原先的电池排线就好  前提是你有点焊机

我这边也没有点焊机,电池只能拿去给楼下的修手机师傅换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原先的电池排线就好  前提是你有点焊机

排线是用原来的排线

网友:
能忍着用到75%我是服的

网友:
换过几个苹果的电池了,苹果尽管做工精细,但只要小心,还是好拆开的

网友:
赞动手能力

网友:
苹果的设计  还是  很苹果的

不像其他手机  除了外观  里边就呵呵了

网友:
应该是通过保护板记录电池时间估计的

网友:
还好我的7P没有这么高级的功能,可以放心换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是用原来的排线

用原排线还写什么数据?充放几次电就好了

网友:
会修手机的都是高手,咱就不会修。

网友:
用原机保护板还用写数据?

网友:
换电池不便宜吧

网友:
能换手机电池的也是高手!

网友:
水果机对个人维修越来越不友好

网友:
我的11就是自己换的第三方电池
非原件的弹窗可以无视
过一段时间就不弹了
一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更换电池还要重写电池教数据,水果真拽

网友:
就因为有各种限制,所以,我比原来更加讨厌苹果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