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硬盘的通电时间怎么算的?

楼主(2023-04-02):
最近发现这三个硬盘的通电时间很奇怪,隐约感觉硬盘通电时间不是电脑开机时间,莫非有的硬盘不用的时候休眠不算?
来看看,几个买来都是0通电时间的新盘。

第一个,系统盘,三星980Pro,去年12月底装机时候一起安装,用于装系统,显示通电时间93小时。

第二个,京造SATA硬盘,一月初装机,通电时间显示居然156小时,比先装的盘还长。

再来,西数紫盘,一月底买来装机,使用时间最短,居然通电时间最长的,212小时。

从这时间来看,估计有的固件是有不用该盘时休眠策略的,而且休眠时间不算在通电时间里面。但最奇怪的是,系统盘按理说经常都要访问,居然时间最短。

网友A:
时间并不重要,写入量才重要。

这个是149买的全新:

这个是167买的二手:

终于做到整机全固态了,机械的全赛蜗牛星际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并不重要,写入量才重要。

我塞了6个,3机械,3固态

网友:
通电时间是不是能刷的?有好多零通电的卖

网友:
二手,就难说了,这个些数值可以改哦,让你到手通电时间为0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并不重要,写入量才重要。

这么便宜啊

网友B:
机械硬盘通电就算时间,因为通电一直转,而固态硬盘一直通电反而不容易掉电掉文件。关心的是写入量,和通电没有关系。有做固态硬盘测式的,一直不停的写入删除,很短时间硬盘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通电就算时间,因为通电一直转,而固态硬盘一直通电反而不容易掉电掉文件。关心的是写入量,和通电 ...

也有拿正规厂家固态一直读写,然后还烘箱烤,总写入3000TB居然还好的,仅有个别硬盘掉速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拿正规厂家固态一直读写,然后还烘箱烤,总写入3000TB居然还好的,仅有个别硬盘掉速严重。 ...

没有用的,当时好的保持不了多久的。好多监控 上的卡都超过3000次了还能用,文件保存不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当时好的保持不了多久的。好多监控 上的卡都超过3000次了还能用,文件保存不了一天。 ...

你看PCEVA的评测,固态耐力测试,做了几个月。烘箱高温烤了都能校验通过。有三星970,致态005,金士顿,西数,英睿达。英睿达最后掉速了,但居然都没坏。

网友B: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来学习一下

好像叫什么铁人三项评测,做了几个阶段,包括烘烤,大量写入,一千次硬断电测试。最终结论是闪存晶圆原厂加一个金士顿这些正规品牌的产品在数据安全性上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个不包括固件、主控有bug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就没有注意过,虽然电脑里面也有几个硬盘。

网友:
吓得我赶紧看下我的,表示时间显示很正常啊,你的越用越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PCEVA的评测,固态耐力测试,做了几个月。烘箱高温烤了都能校验通过。有三星970,致态005,金士顿, ...

论坛里的小飞机diy也做过测试,三星好几次都坏了

网友:
休眠就相当于睡着了!应该是系统通过指令触发主板把硬盘的电源暂时断开,当接到键盘或者鼠标唤醒信号的时候触发主板恢复硬盘供电

网友:
从安装上硬盘就没关注过这方便的,直到用坏

网友:
通电时间可以改的,硬盘能用就行

网友:
不用太关注这个通电时间,SSD关注写入量,HDD关注是否有坏道就行。